如何测量立铣刀的前后角度?

楼主(2016-01-05):
我是刚刚起步学习制作立铣刀的,用的是五轴数控磨床。现在在实际生产中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立铣刀加工完成后立铣刀的前后角是测量不了的,或者说我不会测量的。目前我这里只有类似放大镜一样的一个检测设备,可以测量数值。我想问用这个检测设备可以测量出来吗?

谢谢。

网友A:
你测都不会测,你能算是会加工吗?!还是看看刀具的相关知识,曾经也在刀具厂打过杂。用投影仪就可以

网友:
用角度尺可以测量。

网友:
铣刀槽前角以及侧刃后角的测量是要靠 专业的检测仪器来测量。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我们有专业的刀具检测仪!13915843034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都不会测,你能算是会加工吗?!还是看看刀具的相关知识,曾经也在刀具厂打过杂。用投影仪就可以

什么样的投影仪,能详细说一下吗
我是刚入这行,真是不懂,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2016-02-22):
你那设备肯定检测不出 去看看卓乐对刀仪吧 100多万的才能检测的这么全面

网友:
轴向前角与你的螺旋角有关。径向前角与你的切入深度有关。
如果程序编制前就明白,基本数据不会有太下偏差。
检测只是辅助,前瞻才是关键。
正规企业会有FEMA防止问的发生。
但及马是天马行空,什么问题都要提前考虑到,并用文本固定下来,以后是发现一个,记录一个,改善一个。
没有相当功力的人想都想不到问题会在哪出来。

网友:
放大镜是的  应该是 万分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