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SSSOFT的differential计算方法问题

楼主(2016-01-05):
在用KISSsoft的"Bevel and Hypoid gears"模块计算differential gear的强度,根据differential(差速器)的工况,一般都是静态的齿根弯曲疲劳强度校核?
如图中所见,kisssoft中确实有"Differential, static calculation"这一个计算方法选项。

请问这个方法是依据哪一个标准来计算的?从计算报告里面来看好像是根据ISO10300计算的,但是ISO10300里面没有明确给出适用于differential的计算公式?

calculation method

calculation method

网友A:
标准给出的是齿轮的计算方法。如果你要看差速器的计算。你得看相关标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给出的是齿轮的计算方法。如果你要看差速器的计算。你得看相关标准吧。

差速器的计算是按照哪个标准的呢?
我看了"differential, static calculation"计算方法对应的计算报告,从报告里面看,用的应该是当量圆柱齿轮那一套方法,感觉跟ISO10300很像,但是不知道KISSSOFT的这个计算方法跟ISO10300里面的方法是不是一样,还是说KISSSOFT的这个计算方法是在ISO10300的基础上重新定了一个其他标准?

网友A:
用户手册里面有比较清楚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户手册里面有比较清楚的说明。

谢谢,我去好好看看手册

楼主:
我自己回答一下吧:
我用ISO10300-2001的方法B计算出来的系数,来进行differential, static calculation的计算,结果与KISSsoft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