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方形的盘,有夹具可以全抱死吗

楼主(2016-01-05):
由于使用机器人有重复精度要求,所以方形的送料盘送到加工位置必须有定位要求,考虑设计一套夹具,人工只要把盘放上去,剩下的用气缸自动在工作台定位。各位大侠看看有这种夹具吗?这种想法是否可行?

网友:
可以实现,看楼主准备使用气缸,觉得工件受力不是很大,工件重量不是很大,仔细根据工件设计一个机械联动机构就行了。

网友:
可以实现,但对力要有考虑

网友:
这没问题

网友A:
可以行得通,你的定位精度还能有汽车钣金件在焊接的时候的定位高么。我的建议是方形送料盘上该有两个定位孔,有定位销定位,这样只要再加个支撑送料盘的、压紧送料盘的结构,6个自由度就完全限制住了。一定要有定位孔,不需要多大

夹具

夹具

网友:
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用小气缸配合楔形机构实现,汽车装配线很成熟的东西。不过要注意配合间隙(根据你的“夹紧”要求),不然会有小的晃动

网友B:
连杆机构联动,四边夹紧,动力用一个气缸搞定。

楼主:
谢谢回答  我再查些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行得通,你的定位精度还能有汽车钣金件在焊接的时候的定位高么。我的建议是方形送料盘上该有两个定位孔 ...

精度在2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杆机构联动,四边夹紧,动力用一个气缸搞定。

请问有连杆连动资料吗?我自己也会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