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0408与Q345R哪个贵?价格每吨大概是多少?

楼主(2016-01-05):
压力容器通常用以上两种材料,Q345R应该比S30408便宜,但Q345R通常需要刷漆,S30408不需要刷漆,最后下来价格是不是差不多呢?

网友:
Q345R通常刷漆,油漆便宜。

网友A:
差太多了,Q345R的2-3千一吨,S30408上万了,油漆才多少钱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太多了,Q345R的2-3千一吨,S30408上万了,油漆才多少钱呀。

它这个是压力容器,容器内部喷刷要看结构,结构不好内部防锈效果不好别说,而且很难喷。
价格肯定相差2-3倍的,看你自己的量了。
这个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太多了,Q345R的2-3千一吨,S30408上万了,油漆才多少钱呀。

压力容器用材料和普通的Q345不同吧,Q345R也上万了一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这个是压力容器,容器内部喷刷要看结构,结构不好内部防锈效果不好别说,而且很难喷。
价格肯定相差2- ...

普通常压容器,但高温要求400多度,普通的Q345是不是不能用,是因为温度超过350度会石墨化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常压容器,但高温要求400多度,普通的Q345是不是不能用,是因为温度超过350度会石墨化对吗?

400度度的常压容器,这个是理论吧,你什么东西长期保持400摄氏度,你见过烧红的铁没有?你确定400摄氏度还能用普通钢容器不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度度的常压容器,这个是理论吧,你什么东西长期保持400摄氏度,你见过烧红的铁没有?你确定400摄氏度还 ...

筒体罐铅,不用长期保持400度,就那么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