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钢折弯出现裂纹,大神给点意见

楼主(2016-01-05):
压力机折弯,批量制作,最近几批出现裂纹,顺着扁钢方向。
首先线切割一件,发现裂纹深度0.3-0.5mm左右。
原先怀疑表面氧化皮挤压划伤,后将氧化皮打磨后折弯扔出现。
另外,今天将氧化皮打磨后可见细小的裂纹。
求教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初步判断是材料的问题,但具体问题不清楚,想弄清楚好跟原材料厂家谈判。

网友A:
如果折弯R折弯下模 折弯角度跟以前一样, 折弯产生裂纹 差不多就是材料问题
每批材料到货前最好要求供应商提供材质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折弯R折弯下模 折弯角度跟以前一样, 折弯产生裂纹 差不多就是材料问题
每批材料到货前最好要求供应商 ...

板类/圆钢还好弄点,扁钢市场有点乱,不大好控制

网友(点评):
折弯刀具下模选大点也就是内圆角

网友(点评):
先把内圆角加大点试试看

网友B:
在中国搞工艺分析特别难的原因就在这
上游供应体系不完善,你怎么分析?

楼主:
怎么没传上照片?现在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中国搞工艺分析特别难的原因就在这
上游供应体系不完善,你怎么分析?

是的,整条供应链都不完善

网友:
去其他材料商拿点料试一下。有真凭实据了就好说话了。

网友(点评):
可以试试

网友:
钢板、钢带等轧制材料内部组织有纤维化倾向,沿着长度方向折弯、开裂的概率较大。国家标准中有折弯实验项目,应该向供应商索要有关实验报告以证实钢板的质量水平并确认是否满足加工要求。

网友:
等着看图片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质的问问题吧,搞张图片大家看看呢

图片怎么传不上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
要求供应商提供材质证明

网友:
按照GB上的要求,提交钢板的原材料报告在分析。特别是各种实验要供应商在做一遍,有数据就好

楼主:
图片一致传不上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传如片如图示点击红圈

……

网友:
整条供应链不完善,有没有大侠,投资建设创新整条供应链的,先在小范围内试用

楼主:
1

网友(点评):
别整rar,大家下载还要扣分。转图片,限定格式:jpg,png,gif。

网友(点评):
你传个附件上去,我们下载还要扣威望的。叫你按照我给你的方法传个图片上去,图片太大,你压缩下尺寸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1

楼主:
谢谢大家教会我这菜鸟怎么传图片,再次感谢大家的耐心

网友:
这个论坛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发图片。请问你知道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教会我这菜鸟怎么传图片,再次感谢大家的耐心

你教一下我怎么发图片的。我也有问题想请教一下大神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教一下我怎么发图片的。我也有问题想请教一下大神们!!谢谢。

回复时或者发帖时,会有一个“附件”(曲别针符号),注意图片一定不能太大,可以用电脑自带的画图工具缩小

网友:
应该是材料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时或者发帖时,会有一个“附件”(曲别针符号),注意图片一定不能太大,可以用电脑自带的画图工具缩 ...

你能截图和步骤说明吗?我的照片都是手机拍的。我想上传给大家看看,帮忙分析一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