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材料力学受弯梁问题

楼主(2016-01-05):
梁的跨度与梁横截面高度之比很大的话,为什么可以忽略剪应力的影响?谢谢各位师傅们。

网友A:
大侠百度下弯曲剪应力怎么算的,再和正应力做个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百度下弯曲剪应力怎么算的,再和正应力做个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