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帮忙做个抽屉

楼主(2016-01-05):
如图红色画圈的部分,要做个推拉的抽屉,求指点怎么做的好看。

楼主:
图上的那个是我画的,求指点要怎么改

网友A:
上家具店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家具店看看去

能那样就好了。求给点方案

网友B:
左右还是前后?

网友B:
图画的像一个蒸锅,蒸米饭的?应该是左右抽拉吧?

网友:
不是有柜子的导轨嘛,选个型号一安就行了,高温环境就不行了哦。

网友:
要是蒸箱,就找专业的,肯定有专业搞冲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还是前后?

前后,有导轨,这个不是问题,怎么才能好看。。。反正我遇上的都是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导轨

有导轨,怎么外观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画的像一个蒸锅,蒸米饭的?应该是左右抽拉吧?

是蒸柜下面的架子,放盘子跟桶的,右边放桶,做成抽屉前后抽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导轨,怎么外观好看。。。

。。。随缘吧

网友:
实现功能优先啊,其次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