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字旋向

楼主(2016-01-05):
以前看《机械设计禁忌800例》P254关于人字齿旋向影响齿轮运行,开始没看仔细,觉得有道理。最近想想忽略了,只有在没有中间退刀槽的人字齿才适用 。看下图:

楼主:
其实书中图例可以看出是没有退刀槽的,但一般接触到都是有退刀槽的,所以实际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第一次见到人字齿轮

网友:
这人字轮加工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