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铝合金连接件叫什么名字,为什么网上这么难找到?

楼主(2016-01-05):
一个正方体,六面都有孔

网友A:
用的少,物以稀为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少,物以稀为贵

用的并不少,主要用于连接三根相互垂直的型材

网友:
就你的截图看,连接方式是什么?自己在型材上攻丝?那样螺帽就露出来了,而且还麻烦,、
是不是只能穿一个螺栓,两个就干涉了吧,感觉不合理!
建议采用常见的角接件连接!省事!

网友B:
采用常见的角接件连接

网友:
用角连接件,便宜,安装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常见的角接件连接

用角铝会影响其它零件的安装

网友:
应该是三面螺丝通孔吧?

网友:
找作铝合金型材的啦!

网友:
什么型号的铝型材,如果是2020的话有顶紧式的连接件,不影响其他东西的安装

网友:
找铝型材样本,我没用过,但在样本上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少,物以稀为贵

这种 估计不是标准件  是批量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