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切断机 求大神帮忙选个伺服电机

楼主(2016-01-05):
1.原先用的是一个缸径100行程70的亚德客气缸   2. 上下动作   3.裁刀组件大概5公斤  4.要用滚珠丝杠连接  5. 求选型伺服电机的计算方法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参照THK的型录,一步步算就可以了。

网友:
把气缸驱动的切断机改成滚珠丝杠驱动?说说俺的思路,如果速度、切断力、动作时间知道,结合启动时间、摩擦力、各组件重力、切断力通过螺旋传动关系计算扭矩,根据速度和滚珠丝杠参数计算转速,计算功率选择伺服电机、减速机,注意惯量匹配。如果速度、切断力、动作时间未知,还要根据气缸的工作条件反求这几个参数。

网友:
滚珠丝杆这种精密件,用于推动裁刀,太糟蹋了。

网友:
有大冲击载荷的话会不会让滚珠变形啊?丝杆的话能用在这种工况下吗?求问

网友:
要控制成本

网友:
为什么要把气缸的换掉?液压缸呢,伺服加丝杆是为什么?

网友:
气缸不是蛮好的么...

网友:
就一个切断的动作,干嘛还要用丝杠和伺服呢?楼主真土豪!

网友(2016-05-13):
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2020-11-28):
参考型录选,不懂的可以打电话给客服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