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拉斯的空压机加载过后一段时间会自动死机,什么原因

楼主(2016-01-05):
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我想请教一下:

 阿特拉斯的空压机加载过后一段时间会自动死机,什么原因?而且面板上也没有显示有报警的状态,这个现象该怎么处理················急。

网友:
找厂家,看说明书。

网友:
设置保养周期到了?

网友:
保养 或过热

网友:
什么厂况?多大设备?

楼主:
是在工地上用的 而且保养时间还没有到 总共才用了一千多小时的时间 水温也是正常的

网友(2016-02-17):
阿特拉斯的设备一般都是过热导致死机。

网友(2018-08-07):
空压机售后、租赁、维修————18602966459(微信同号)

Q: 2635396995

“ 开山 ”  品牌各系列,空压机、钻机钻车、凿岩设备。

网友(2018-09-08):
阿特拉斯巨容易过热,然后保护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