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课程设计中单级减速箱两个轴的问题

楼主(2016-01-06):
我们要求设计单级圆柱齿轮减速器,在设计高速轴的时候遇到了点问题:因为传动比分配不太理想,导致高速轴这边设计成了齿轮轴,但是每一段的长度设计不太清楚,我们老师给的例题是设计轴段的时候会考虑轴承座宽度、箱体厚度那些的。可是我爸说每一段的长度可以人为拟定。机械设计手册上没有说关于长度的设计,所以想问问大家传动轴长度的设计一般是怎么来的?

网友:
逐段累加出来的。齿轮厚度,齿轮间隙,箱体间隙,轴承宽,挡油板厚度,回油槽宽等等。箱体厚度设计到箱体刚度,也不是随手给的数。另外,箱体外伸轴段部分,设计悬臂梁挠曲问题,因此,长度也是均衡下来的。所以,你说人为拟定我就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了。
另外,课设能涉及的东西很少。我估计你导师也未必能说清楚每一个长度咋来的。学校里这些东西,有时太过表面工程。

网友(点评):
对娃娃说这些会把他绕晕的。

网友:
有要求的地方比如轴承这些地方有要求,其他没要求的自己定就行,

网友:
我机械课设做的是两级的,有一本机械课程设计手册,上面各个尺寸怎么定怎么算都是有要求的和规格的,你们没有发类似的书籍?

网友:
拿图来说明比较好!

网友:
轴的长度一般如此累加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