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管道设计

楼主(2016-01-06):
本人机械设计行业初学者,先遇上蒸汽管道问题不懂,来此找良师大侠指点一二,感谢;
蒸汽流量要求2T/H,管道有蒸汽截止阀、蒸汽Y型过滤器、蒸汽减压阀、蒸汽比例阀,   减压前压力为1.2MPa,减压后为0.4~0.5;本人现求学如何选择以上阀门的大小。在此先感谢各位!

网友A:
先画个管路图,做成JPG什么的,贴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画个管路图,做成JPG什么的,贴上来,大家看看

我要设计的是一个板换换热,板换的要求我能确定了,现在要根据板换的需求设计蒸汽管道,板换的需求是:1.蒸汽流量1.95T/H(密度约为2.55Kg/m3)   2.蒸汽供应压力为1.2MPa,进入板换蒸汽压力为0.4~0.5MPa;以上是的数据应该能设计蒸汽管道的大小了吧,如果缺少哪个数据,大侠问我要就是了;部分工艺流程如图所示;感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