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箱底中间为什么是凹下去的

楼主(2016-01-06):
在做减速器的课设,发现箱体的底部中间比两边底,是为了放油方便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求大侠帮助

网友:
铸造箱体是减小加工量...

网友:
油底壳?应该有放油嘴。

网友:
两边是安装位置吧?应该是为了尽量减小加工面

网友(点评):
如果是安装面的话是对的,小的面积更容易保证加工平面度

网友:
这就好比凳子只要四只脚,不用达平面与地面接触

网友:
箱体内腔中部略低考虑排油,铸造工艺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已解决,有放油孔,应该是为了放油

网友(2016-02-06):
主要考虑的是铸造时的起模问题,专业术语叫拔模斜度
你在设计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拔模斜度,在里头做个油槽出来,这样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