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和圆角从工艺上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6-01-06):
什么加工类型要用倒角什么用圆角呀

网友:
倒角及圆角很多地方都是为了避免毛刺,但是圆角比倒角更能避免应力集中,而且在电镀的时候能避免尖角烧伤。

网友:
主意看加工的方便性。

网友:
从加工的角度讲,一般小厂做倒角比做圆角容易的多

网友:
用到的刀具不同,倒角相对来说更容易加工些,要求不高的话就倒角吧

网友:
倒角比较方便,用的比较多,倒圆我一般都是必要的时候采用

网友:
倒角更容易方便吧

楼主:
谢谢各路大神

网友:
倒角和圆角都能避免毛刺,不过倒角更容易加工,大部分情况还是用倒角

网友:
倒角的刀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