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轮毂电机与履带轮,小弟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6-01-06):
轮毂电机是否可以和履带轮结合,就是将履带轮与轮毂电机做成一体的?正在做毕业设计,设计了一个履带传动的方案,为了节省空间,是否可以将二者做成一体的呢?

网友:
没问题,用行星系统,行星架子挂在固定套上,电机悬挂在套上,套上装轴承,轴承外圈输出转动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可以做,直驱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