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司要做一套塑料模具,请教社友

楼主(2016-01-06):
最近公司要做一套塑料模具,类似投影仪的设备,比较大,尺寸在400x500x230左右,找了几家报价,也去厂里考察了,各种技术问题对于我这个外行人来说,毫无头绪;一轮下来报价差距不是一般大,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1、模具如果选在10万至30万次左右,材料应该怎么选?
2、考察模具厂,主要看其加工能力以及和塑料制品厂的协调,对于这方面该如何评判?机床?
3、至于模具出来效果如何,是看试模效果和最后制品打样么?
4、制品材质是否ABS加PC,73比例即可?
5、开模塑料件出图应该要注意哪些?

@模具小侠 @零点精密

网友:
不出口的话,ABS加玻纤,壳体模具,大概7000件,出口要控制在5000件,给小鼻子的,要在5000件以下,多了不行,

模具价格,与材料等等有关,250高,200宽,180厚的尺寸类型,中上等价格,类似加湿器那个复杂程度,大概12万左右,可以打10000套,

PC模具,有抛光问题,抛光处理水平不行,表面没法看,除非是工业产品,民品不行,很难看,

考察厂子,你自己没法玩,你也不懂,找个明白人跟你去看看,中等水平的,大概每天5000,基本就说明白了,价码低的讲不清,

网友(点评):
大侠无所不通啊,佩服

网友(点评):
大侠,每天500就有人去了,哈哈,低端品质可以的

网友(点评):
8爷一下就把行情给大家科普了..

网友A:
这个尺寸要高效率应该选择注塑加工吧,注塑模具要做到什么程度,你只提供了加工次数,并未说明产品的表面质量要求,加工的次数并不是模具选材的唯一条件,产品做出来要达到什么要求,产品的材质,等一些要求也是模具选材的条件,你最好找个样品到模具公司,让他们选择模具的材质。
制品材质的选择,和你设计产品的使用环境,使用寿命,用在什么地方,有无环保要求,注塑成型后的表面处理,要搞搞清楚,我们公司的汽车电子产品塑料件,我都选用的PC,耐热变形温度在95摄氏度左右,ABS+PC,或者高温ABS,达到80摄氏度,产品厚度在2mm左右4小时以上受力部位就会产生塑性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尺寸要高效率应该选择注塑加工吧,注塑模具要做到什么程度,你只提供了加工次数,并未说明产品的表面质 ...

感谢大侠回复,我们这个是民用投影类产品,表面肯定要喷涂或者加色母,类似家电类,因为本人对模具注塑加工不是很了解。abs+pc一般就够了

楼主:
呼叫模具小侠前辈

网友:
找个模具合同看看,对照着上面的要求去提你自己的要求

网友:
公司在哪里,想照哪的供应商,是只提供模具自己注塑,还是提供模具和注塑件?

网友:
abs+pc比较脆的,有卡扣的地方要注意,容易断。表面不处理的话一般搞磨砂纹,黑色,不容易花。如果弄高档点就喷塑,但容易花。pc的附着力不行,喷涂较难。电器外壳比较多用abs

网友:
关于塑料注射模具的价格,在你的面前只有一份报价单,如果你单纯的从价格考虑,我觉得你无从选择!主要是考虑这样的价格你们的承受能力及成本控制的基础上是否能够接受。
现在回答你的问题。
1:10-30万次的寿命的注射模具,不算要求很高的了。一般类似的产品用ABS757就基本上能够满足使用要求。当然采用一些更好的材料也并非不可。主要是看你的产品使用的用途和技术要求来确定。这样的模具材料用国产的718,调质处理就能够满足寿命要求。如果外观上有要求,也乐意采用一些抛光性能较好的模具钢如S136,8407等进口的模具钢。但是,那样,模具的价格会较高。
2:没有看见产品图纸,所以比较难判断具体的模具结构技术要求。
3:考察模具公司主要还是看技术设计能力,管理水平,设备能力,维修服务能力。市场口碑!
4:模具的验收主要看,产品试模效果,包括产品是否满足图纸要求,模具在试模过程中的具体动作,模具生产周期。
5:ABS+PC当然可以,主要看你们自己的设计要求。
6:塑料件的图纸设计大多数的塑料厂往往会有一些问题。主要是要满足模具的成型技术要求。你们必须与模具公司做充分的沟通。
这里面的水较深!呵呵,我没看到图纸,所以,也无法做更深入的判断。
如果你们觉得可以的话,可以把图纸给我看看,应该可以给你们做一点参谋!

网友B:
把图纸给我看看!如果可以,我在顺德这边帮你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纸给我看看!如果可以,我在顺德这边帮你做!

可以看看的,我们这周去广东出差

网友(点评):
欢迎啊!到时候你给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