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内外径公差的疑问

楼主(2016-01-06):
以前一直以为轴承的内圈是基孔制 轴承外圈是基轴制  结果今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发现轴承的内外孔的上偏差都是零  顿时我就凌乱了  还请社区大侠能给予解惑(问题基础了点,不用不知道用了才知道不会)

网友:
好像说 轴承内外径公差是一套“独立”的公差标准

网友:
于滚动轴承为标准部件,因此轴承内径与轴颈的配合应为基孔制,轴承外径与外壳孔的配合应为基轴制。但这种基孔制和基轴制与普通光滑圆柱结合又有所不同,这是由滚动轴承配合的特殊需要所决定的。

国标对轴承内径(d)与外径(D)规定了两种公差:

一是d(或D)的最大值与最小值所允许的极限偏差(即单一内、外径偏差),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限制变形量。

二是轴承套圈任一横截面内量得的最大直径d实max或(D实min)与最小直径d实min(或D实min)的平均值极限偏差(即单一平面平均内、外径偏差△dmp和△Dmp),目的是用于轴承的配合。

轴承内,外径尺寸公差的特点是采用单向制,所有公差等级的公差都单向配置在零线下侧,即上偏差为零,下偏差为负值,如图7-2-2所示。

图7-2-2 不同公差等级轴承内、外径公差带的分布图

轴承内圈通常与轴一起旋转,为防止内圈和轴颈的配合产生相对滑动而磨损,影响轴承的工作性能,因此要求配合面间具有一定的过盈,但过盈量不能太大。如果作为基准孔的轴承内圈仍采用基本偏差为H的公差带,轴颈也选用光滑圆柱结合国家标准中的公差带,则这样在配合时,无论选过渡配合(过盈量偏小)或过盈配合(过盈量偏大)都不能满足轴承工作的需要。若轴颈采用非标准的公差带,则又违反了标准化与互换性的原则。为此,国家标准GB/T307.1-94规定:内圈基准孔公差带位于以公称内径d为零线的下方。因而这种特殊的基准孔公差带与GB/T1801-1999中基孔制的各种轴公差带构成的配合的性质,相应地比国家标准《极限与配合》中基孔制同名配合要紧得多。配合性质向过盈增加的方向转化。

轴承外圈因安装在外壳中,通常不旋转,考虑到工作时温度升高会使轴热胀,而产生轴向移动,因此两端轴承中有一端应是游动支承,可使外圈与外壳孔的配合稍松一点,使之能补偿轴的热胀伸长量,不然轴产生弯曲会被卡住,就会影响正常运转。为此规定轴承外圈公差带位于公称外径D为零线的下方,与基本偏差为h的公差带相类似,但公差值不同。轴承外圈采取这样的基准轴公差带与GB/T1801-1999中基轴制配合的孔公差带所组成的配合,基本上保持了GB/T1801-1999的配合性质。

因滚动轴承的内圈与外圈皆为薄壁零件,在制造与保管过程中极易变形(如变成椭圆形),但当轴承内圈与轴或外圈与外壳孔装配后,如果这种变形不大,极易得到纠正。因此对滚动轴承套圈任一横截面内测得的最大与最小直径平均值对公称直径的偏差,只要在内、外径公差带内,就认为合格。为了控制轴承的形状误差,滚动轴承还规定了其它的技术要求。

3轴颈和外壳孔公差带的种类

由于轴承内径和外径公差带在制造时已确定,因此,它们分别与外壳孔、轴颈的配合,要由外壳孔和轴颈的公差带决定。故选择轴承的配合也就是确定轴颈和外壳孔的公差带。国家标准所规定的轴颈和外壳孔的公差带。如图7-2-3所示。由图可见,轴承内圈与轴颈的配合比GB/T1801-1999中基孔制同名配合紧一些,g5、g6、h5、h6轴颈与轴承内圈的配合已变成过渡配合,k5、k6、m5、m6已变成过盈配合,其余也都有所变紧。

轴承外圈与外壳孔的配合与GB/T1801-1999中基轴制的同名配合相比较,虽然尺寸公差的代号相同,但配合性质有所不同。

图7-2-3 轴颈和外壳公差带

三、滚动轴承配合的选择

正确地选择配合,对保证轴承的正常运转,延长其使用寿命关系极大。为了使轴承具有较高的定心精度,一般在选择轴承两个套圈的配合时,都偏向紧密。但要防止太紧,因内圈的弹性胀大和外圈的收缩会使轴承内部间隙减小甚至完全消除并产生过盈,不仅影响正常运转,还会使套圈材料产生较大的应力,以至降低轴承的使用寿命。

选择轴承配合时,要全面地考虑到各个主要因素,应以轴承的工作条件、结构类形和尺寸、精度等级为依据,查表确定轴颈和外壳孔的尺寸公差带、形位公差和表面粗造度。本书表7-2-3~表7-2-4适用于:

1)对主机的旋转精度、运转平衡性、工作温度无特殊要求的安装情况;

2)对轴承的外形尺寸、种类等符合有关规定,且公称内径d≤500mm,公称外径D≤500mm;

3) 轴承公差符合GB307.1《滚动轴承公差》中的/P0、/P6(/P6x);

4)轴为实心或厚壁钢制轴;

5)外壳为铸钢和铸铁制件;

6)轴承应是具有基本组的径向游隙,另有注解的除外。

网友A:
1.轴承的公差等级分2.4.5.6.0级,0级公差最大,精度最低。.这些公差的上偏差都是零,也就是你说上偏差都是零。上偏差是零是指轴承偏差,而不是孔轴偏差。你图中D和d是轴承内外径,而不是孔轴直径。
2.孔轴公差还是按照正常的公差,根据配合要求选择相应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轴承的公差等级分2.4.5.6.0级,0级公差最大,精度最低。.这些公差的上偏差都是零,也就是你说上偏差都是零 ...

其实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轴承的内孔不是基孔制(也就是下偏差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于滚动轴承为标准部件,因此轴承内径与轴颈的配合应为基孔制,轴承外径与外壳孔的配合应为基轴制。但这种 ...

太详细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于滚动轴承为标准部件,因此轴承内径与轴颈的配合应为基孔制,轴承外径与外壳孔的配合应为基轴制。但这种 ...

网友:
轴承是另外一套标准, 好像公差是往反方向走的. 实际用的时候不用太在意, 按照常规配合来选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轴承的内孔不是基孔制(也就是下偏差为0)

1. 你看到的是公制轴承,尺寸走负偏差。
2. 英制轴承,尺寸走正偏差,下偏差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轴承的公差等级分2.4.5.6.0级,0级公差最大,精度最低。.这些公差的上偏差都是零,也就是你说上偏差都是零 ...

还有6X、SP、UP等精度等级。

网友:
不同类型的轴承公差标准还不一样,例如UC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