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路穿过钢板时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6-01-06):
有几种管路穿过钢板时的处理方法。

1. 隔壁管接头?

2. 自制一个过渡连接件?

高手能给总结一下么?

能给出示例图形就更好了!

网友:
1. 隔板安装管接头
2. 穿墙板/夹头

网友(点评):
谢谢,言简意赅!我搜索一下,最好不是专业俗语,而是能搜索到的规范叫法!

网友A:
板有多厚,可不可以板两边做牙孔,安装管接头,中间光孔,这不就形成一个通道。如果空间够大,挖出一个可以穿管的大孔,管直接穿过去好了。

网友:
打洞啊...

网友(点评):
打洞漏油

网友B:
板子多厚,穿什么管子,塑料的,铁的? 走电缆的?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答! 我的问题没有说清楚! 我想问的主要是液压油箱上管子穿过油箱壁板时的处理方法。一般油箱的板厚都是3、4mm吧? 从油箱顶板穿过的处理方法?从油箱液面下穿过的处理方法(要考虑不漏油)?

网友(点评):
我见过的都是通过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有多厚,可不可以板两边做牙孔,安装管接头,中间光孔,这不就形成一个通道。如果空间够大,挖出一个可以 ...

谢谢您的回答!

我的问题没有说清楚!

我想问的主要是液压油箱上管子穿过油箱壁板时的处理方法。一般油箱的板厚都是3、4mm吧?

从油箱顶板穿过的处理方法?从油箱液面下穿过的处理方法(要考虑不漏油)?

主要是指液压油箱的管子穿过的方法!

比如说泵放在油箱顶板之上,吸油管、回油管穿过油箱顶板的处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多厚,穿什么管子,塑料的,铁的? 走电缆的?

谢谢您的回答!

我的问题没有说清楚!

我想问的主要是液压油箱上管子穿过油箱壁板时的处理方法。一般油箱的板厚都是3、4mm吧?

从油箱顶板穿过的处理方法?从油箱液面下穿过的处理方法(要考虑不漏油)?

主要是指液压油箱的管子穿过的方法!

比如说泵放在油箱顶板之上,吸油管、回油管穿过油箱顶板的处理方法?

网友:
没做过液压站, 但如果我来做的话
1. 油面上的话用一个管子, 一段插进油箱, 一端做个法兰, 锁在顶板上. 法兰口攻丝, 装管接头
2. 油面下的就在侧壁上焊一个管子, 两端打G或Rc螺纹, 拧上管接头.

网友(点评):
一看就是经验丰富的专家,谢谢!我觉得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有多厚,可不可以板两边做牙孔,安装管接头,中间光孔,这不就形成一个通道。如果空间够大,挖出一个可以 ...

回油的一般在顶部,吸油的在下面

网友:
明白了   公司有个系统和的模型很象,你问的是油箱里的泵.管路.溢流阀等器件的连接方式,我们的是正常的安装方式,不过我们的溢流压力很小,你的还要看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