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吸取一个硬的板,又要高压射出,有没有这种喷头?

楼主(2016-01-06):
各位同仁好,我遇到个难点,我要吸取一个20x40x3.4mm的硬的板,但又要高压射出,请问有没有这种喷头,具备吸取和喷射两个功能一体的喷头?

网友A:
高压射出??

网友B:
板的材质是什么

网友:
端接头 满足要求吗?
端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射出??

嗯,是的。目前气动的方法算较好的啦,其他方法不太清楚,可有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的材质是什么

电路板,外面有一层薄膜保护层。主要考电板承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个高压喷射?

有个阀控制气源,需要的时候打开即可,现在就是气源要分开,但不想吸嘴分开,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吸嘴,是否有其他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个高压喷射?

高压气源接一个喷嘴,中间接个控制阀就可以了吧?有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