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tion和simulationpress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1-06):
请教个问题,simulation和simulationpress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simulation press能对有简单的载荷和支撑的零件进行静态分析,一般就是单个的零件。
simulation能对零件和装配体进行静态分析等等的,一般对装配体。

网友(点评):
两个都是 分析的,一个零件,一个装配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ulation press能对有简单的载荷和支撑的零件进行静态分析,一般就是单个的零件。
simulation能对零件和 ...

网友:
岂止是静态分析啊,ansys能作什么分析,simulation同样也可以,别忘了,simulation的前身cosmos1983年就诞生了,当年是什么时代。

网友:
大侠可是再说simulationXpress?
SW自带的X系列工具都是实际工具的简化版,说白了就是吸引你初步体验然后购买其正式版的小插件。

网友(2021-10-20):
楼上说的是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