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流体局部阻力跟速度的关系

楼主(2016-01-06):
局部阻力的大小与流过局部阻力处液体的速度成正比?这个对吗?  还有一个疑问?液阻跟压差的定义或意思有什么不一样吗?液阻等于压差吗?

网友:
局部阻力的定义应该是一个等效的方法,和动压\rho u^2成正比,就是速度的平方。液阻需要压力差来克服,就像电流通过电阻是需要有电压(即电位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