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的自动理料

楼主(2016-01-06):
这个是之前公司做的,带帽的钉子要插入模具里面,然后帽子部分注胶,一模12个,产品是超市衣服上的那种防盗扣。之前社区有人问,放这里大家讨论一下,看有没有人做过更好的方式的,http://pan.baidu.com/s/1bsDPmQ

网友:
用了伺服?可以用步伐机构代替啊。

网友(点评):
客户不差钱,伺服比步进安全,我们一直也没怎么用过步进,因为公司现成的伺服驱动系统比较多,用着方便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你是说改进,打扰了,钱多可以多加伺服

网友(点评):
而且我说的是步伐,不是步进。

网友(点评):
哦,对不起,看错了,第一款那时候是用的那种步伐机构,后来用电机是因为客户模具有好多套,为了满足快速切换移动尺寸就用电机,

网友A:
这不是挺好吗,主要看能不能跟上注塑机的节奏,能跟上就OK了,你还想怎么改?

网友(点评):
还是钉子分离那里,容易卡,卡到后不容易拿出来,卡的比较紧,要工人用尖嘴钳夹出来,这里客户让给解决掉,还有就是外部整机和注塑机模具的相对位置要可以微调,外面整机上的插针板和模具位置不能扭太多

网友(点评):
如果扭动的话,机械手在外面抓取钉子可能是正好对好的,进模具里面后,往模具上插时就是扭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挺好吗,主要看能不能跟上注塑机的节奏,能跟上就OK了,你还想怎么改?

估计想降成本~

网友:
研究下看看再说

网友:
伽陵鸟  如果扭动的话,机械手在外面抓取钉子可能是正好对好的,进模具里面后,往模具上插时就是扭动的了  发表于 昨天 08:49

字面理解是机械手抓住插到模具里面的时候不正,原因感觉上是你中间倒了2次造成的,按照距离排那里建议针深一点(并加一个修正),别那么高站着,最后一次抓取用捏,别用吸,这样可以保证钉子的垂直。

伽陵鸟  还是钉子分离那里,容易卡,卡到后不容易拿出来,卡的比较紧,要工人用尖嘴钳夹出来,这里客户让给解决掉,还有就是外部整机和注塑机模具的相对位置要可以微调,外面整机上的插针板和模具位置不能扭太多  发表于 昨天 08:47

这是因为钉子形状造成的,就会相互叠,建议振动盘下来通道上面加个传感器,到一个高度后振动盘停下,别一直往里进料,这样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