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齿轮传动的方式的结构?

楼主(2016-01-06):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类似于图上的机构,我要实现的功能就是利用两个类似摩擦轮的轮子反向转动把中间蓝色的圆筒材料运送的话,除了图上这种直接用两个齿轮来实现传动还有没有其他的更加简便的方法呢?(注:重点是传动方式,限制物料的结构是其次,当然有其他更好的想法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
建议看下数控车床上的中心架结构,可以拿来参考

网友(点评):
中心架的结构主要是固定工件用的吧,貌似不是很适合这里

网友A:
窃以为齿轮去掉也不妨事。

网友(点评):
恩,那就是摩擦轮了。

网友(点评):
也可以双面同步齿形带,从中间穿过。驱动轮在两齿轮轴中间的

网友B:
我表示很多都不是用齿轮的,而是用链轮。齿轮的话中心距就定死啦死啦的。链轮既有齿轮传动比,又有带轮的活动可调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表示很多都不是用齿轮的,而是用链轮。齿轮的话中心距就定死啦死啦的。链轮既有齿轮传动比,又有带轮的活 ...

对于中心距而言,链传动是灵活很多,但是链轮本身不能反向啊,链轮的传动是同向的,这样是满足不了应用的环境的,谢谢分享啦

网友(点评):
加个惰轮就反向了

网友(点评):
正解,加个惰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窃以为齿轮去掉也不妨事。

单侧受力对于物料的损害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还是不能去掉齿轮了,谢谢大侠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侧受力对于物料的损害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还是不能去掉齿轮了,谢谢大侠的建议

只是去掉齿轮,剩余结构不去掉,等于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受力来讲无妨啊,加齿轮只是强调同步

网友(点评):
还可以把从动的那端做成弹性的。

网友:
换皮带,链轮,同步带

网友(点评):
链轮皮带同步带本身不能反向啊,他们的传动都是同向的,这样是满足不了应用的环境的,谢谢分享啦

网友(点评):
谁说同步带不能反向?

网友(点评):
双面齿形带,利用齿形带外边的齿驱动,相当于在中间加了个惰轮

网友(点评):
sorry,是我考虑不周全,我只考虑了两个轮子的情况,因为我想的是比两个齿轮更简便的方式,所以没想太多其他加轮子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去掉齿轮,剩余结构不去掉,等于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受力来讲无妨啊,加齿轮只是强调同步

这个的话还是有点问题的,首先轮子转动挤压物料是物料输送的主动力,如果单边驱动的话,怕他摩擦力会不够。然后物料是软胶类的,如果我们要在轮子上面增加短刺的方法去增加摩擦力,单边受力的话也会担心一边的磨损会比较严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中心距而言,链传动是灵活很多,但是链轮本身不能反向啊,链轮的传动是同向的,这样是满足不了应用的 ...

图片

网友(点评):
又见识到新东西,谢谢哈,但是加多几个轮子的话貌似又比两个齿轮还要复杂了

网友(点评):
没复杂多少,主要是主从两轮中心距可调了

网友:
另,为何要去掉齿轮,lz好像没谈原因,这已经是非常简便低廉的方法了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确实目前用齿轮我也觉得是最简单的方式了,但是实际用起来感觉相对比较厚重,所以就想问问看看有没有更加轻便的结构或者方式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点评):
齿轮可以掏空减重吗!

网友(点评):
貌似12楼的方式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相对比较厚重是说轻载么,那将齿轮减模。WUHANLIST大侠说的掏空也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点评):
对,载荷不大的,确实两位大侠说的是一个办法,也先保留,到时看优化的,谢谢两位大侠了

网友:
换皮带轮,皮带交叉

网友(点评):
貌似是个很好的方法,先保留了,谢谢

网友:
你图片上方两个轮只要一个轮转就可以带动了,没必要两个都转,一个转方法就多了

网友(点评):
一个转对于我的使用环境而已不是很好呢

网友D:
楼主你好:
      对工件的输送需考虑工件的基本尺寸和输送条件(节拍,总长,转向等)
      若不考虑上述因素,建议可将左右放置的摩擦轮改为上下放置
     (当然至少需加大底部摩擦轮的部分尺寸,防止零件跳出)
      则可去掉齿轮传动,仅将动力给予底部摩擦轮即可。
      (如果底部摩擦轮尺寸足够,甚至可以考虑去掉上部的摩擦轮)

网友(点评):
好的,大侠的意见很有用,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
      对工件的输送需考虑工件的基本尺寸和输送条件(节拍,总长,转向等)
      若不考虑上 ...

同意!
摩擦送料,的确有上下摩擦轮布置的。
然后可以底部摩擦轮有动力,上面的摩擦轮用弹簧下压即可。这样联轴器直驱了,什么机构都不用了。

btw, 新年好,请收邮件!

网友(点评):
哈哈,新年好,谢谢啦

网友(点评):
客气!有进展,望回来更新发帖,看看是否管用

网友:
自己想不出来,看看大家的想法

网友:
皮带扭转比较好,或者用连杆,只是启动和慢速过死点是个麻烦,有从动轮反向的可能。

网友:
改成软轴如何?从左边滚轮的轴出来,转一个半圆连到右滚轮的轴上。

网友:
从头看到尾,收益良多,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方法多了,链轮同步轮等等都可以

网友:
为何不把那两个带槽的轮子和齿轮做成一体呢??这样不是更简单?

网友:
加大轮的大小,去掉右边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中心距而言,链传动是灵活很多,但是链轮本身不能反向啊,链轮的传动是同向的,这样是满足不了应用的 ...

莫斯乌比环听过吗?传送带或者链条扭个节就好了

网友:
双曲柄连杆机构,两个曲柄交叉来实现反向,类似于公交车门,只不过那是双摇杆机构

网友:
提两个方案供参考:
1. 用圆皮带传动,圆皮带扭转180度就可以实现正反转。
2. 就用两个滚轮包点聚氨酯,这个够简单了吧。

网友(点评):
大侠第二个点确实新颖,唯一的担心就是怕打滑和传动力不够了,谢谢分享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表示很多都不是用齿轮的,而是用链轮。齿轮的话中心距就定死啦死啦的。链轮既有齿轮传动比,又有带轮的活 ...

赞一个!自己顺便学习下

网友:
看了各位大侠的回帖,收获良多

网友:
双面齿形带,利用齿形带外边的齿驱动,相当于在中间加了个惰轮

网友:
两边驱动

网友:
这机构  有点复杂      你找输送带标准件厂家   有有V形  小滚筒输送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
摩擦送料,的确有上下摩擦轮布置的。
然后可以底部摩擦轮有动力,上面的摩擦轮用弹簧下压即可。 ...

左右摩擦轮也可以啊

网友(2016-03-10):
看完了:有个是将摩擦轮从左右布置然后到上下布置,还有的是采用莫比乌斯环,还有个是采用两个轮子上包一点聚氨酯。还有就是齿轮式样的,然后将齿轮减重。学习了。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就用上面两个轮子,但是在轮子上镶嵌类似胶条的摩擦材料以保证轮子与工件的摩擦力。

网友:
同步带轮也可以

网友:
参照无心外圆磨机床

网友:
考虑下校直机的装置!

网友(2016-05-20):
见识到新东西,谢谢哈,

网友(2017-01-25):
齿轮去掉 ,一个主动摩擦轮和一个被动摩擦轮,就行,被动轮压紧可调

网友(2017-05-23):
楼主目的是得到两个相反方向转动的机构,以校直设备一个主动轮一个从动轮也行,就是要求你蓝色物体的材料。同步带的话两个轮同旋向转

网友:
这种方案已经是单电机驱动,两个同步轮反方向选择最简单的结构了,所以不用更换了

网友:
我觉得齿轮传动是最好的旋转,用摩擦轮存在驱动力以及不同步的问题,也就是说两个轮子的角速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
皮带可否

网友(2017-09-04):
链轮或皮带传动,各有千秋。

网友:
一定要用摩擦使其上下吗

网友(2019-12-15):
见过圆形皮带吗?皮带可以交差,来改变转动方向,但是传动负载不会太大可以比较方便改变方向,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