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P清洗管道,请教

楼主(2016-01-06):
各位大侠好,本人初学者。
食品灌装行业中,一般都是有管道的,而管道经常要清洗,第一次接触,不知道食品行业管道清洗一般要多大的流速才能达到清洗目标。2.5m/s能做到清洗么?
                                                                                                    谢谢!

网友:
啤酒的CIP清洗 好像是 同过变频泵 清洗的;泵用的是 黑格的

网友(2016-03-26):
应该是靠酸碱CIP自动清洗,不是流速问题吧

网友(2018-06-11):
可以用干冰清洗机,原位清洗,快速高效,还能节省人力和时间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