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机这样安装的是什么传动原理?

楼主(2016-01-06):
谁来说说为什么两个电机要这样安装的?

网友:
一个高速档,一个低速档,瞎猜的

网友(点评):
高低速用变频就可以啦,没必要2个电机

网友(点评):
变频不是万能的

网友:
传说中的共轴反桨?

网友(点评):
看法一致

网友(点评):
应该连个桨叶,一个空心轴,一个实心的。

网友:
学习,坐等大神讲解

网友:
什么设备?

网友:
高剪切,需要两个搅拌桨,一个桨的剪切力不够,打不到工艺相对速度

网友(点评):
可以增加功率啊,为什么两个呢?一备一用?

网友(点评):
不是功率问题,你理解错了,合成工业的工艺,对有些合成液,要进行‘剪切工艺’,你看看那个就懂了,

网友(点评):
大侠就是大侠,无所不知无不言无不尽!

网友(点评):
高剪切在容器底部,双搅拌系统是为了更好的使容器里面的介质混合,也就是常说的均质乳化。内外搅拌系统的转速并不是很高。这种结构多用于比较大型的均质容器。

网友(点评):
我理解了,产品工艺要求有不同的剪切力,所以由两个电机提供不同的剪切力,不是功率的问题

网友(点评):
8爷: 两个减速机驱动一个搅拌叶片还是两个叶片?

网友(点评):
各驱动一个,一个正向,一个反向,理解得对吗?

网友:
两个电极看起来大小并不相同。是否是非同步运转的?

网友:
这是一个乳化搅拌设备,结构采用的是双搅拌系统,内外搅拌,一个正转,一个反转,设备底部应该还有个高速剪切乳化机,下面的那个电机是与减速机直接安装,驱动的是外搅拌桨叶,上面的那个电机,与减速机的上端安装,主要是借助减速机的平台安装固定,与内搅拌轴直联。图片属于夹套容器,体筒壁有螺旋盘管,水冷。夹套里有保温材料。上面采用的是球形封头,压力不高的话,蝶形封头就可以了,好看,工人好划线,也好加工。

网友(点评):
讲得很详细,不懂化工,受教了。

网友(点评):
只是对这个略懂一二。现在正在做,也是学习中!

网友(点评):
受教了,您在化工行业吗?见过这种设备内部结构么?

网友(点评):
是的,正在制作。

网友:
参考此图

网友(点评):
懂了,好人 你会长寿的

网友(点评):
好人 你会长寿的

网友:
学习了,减速机还可以这么用。

网友:
学习了,没见过这种设备。

网友:
有一个叫“同轴逆向旋转“的结构只需要一个驱动力即可实现上面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