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深孔,请教

楼主(2016-01-06):
大家都有用办法啊?
35     0-   +0.03的孔。。400深,与外径同轴度0.015. 圆柱度0.01。粗糙度Ra1.6 以上

楼主:
材质35CRMO 和316L都有。。。数量就几个

网友A:
弄一把铰刀试试,不过粗糙度可能差一些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上个图学习一下。

网友B:
钻  扩  绞  挤...  只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一把铰刀试试,不过粗糙度可能差一些

少将  铰刀行吗  别支这招了

网友(点评):
那看你用的好和用不好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400长的铰刀?

网友:
这种东西直接磨才能保证精度,而且要先加工内孔,车床上弄的话就只有镗好同轴和直线度,然后用铰刀吧,是否合格就只有尽人事听天由命了。

网友C:
深度400圆柱度0.01,不管车床,磨床保守估计得进口机床,好几百万。珩磨试试吧,立式的

网友:
深孔钻试试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车床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度400圆柱度0.01,不管车床,磨床保守估计得进口机床,好几百万。珩磨试试吧,立式的

0.012

网友:
车床没有这么大倍径的刀,有也很贵。买非标的磨头内圆磨磨。

网友:
有浮动珩磨头,怕是也没400长,关键楼主材料邪,316还好办,去搞个精密级的无缝管,回来扒扒外圆,剩下的真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能想到的只有车加珩磨了,磨也得分好几道完成,

网友D:
高速精镗,别的都难实现啊

网友:
难度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钻  扩  绞  挤...  只能试试

钻、铰能达到+0.03、同轴度0.015、 圆柱度0.01、Ra1.6?很大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速精镗,别的都难实现啊

请教下,镗床能达到什么指标?比较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