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形放大但是标注的尺寸显示不会变

楼主(2016-01-06):
cad图形放大但是标注的尺寸显示不会变,怎么设置。如画一个矩形100*100,放大后实际量取显示200,但是显示仍是100

网友A:
我记得是缩放图框,就是外部参照物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B:
你有没有打散标注没有的话一般来说不会的,你要么就是放大缩小命令,要么就是快捷键D来更改

网友:
标注比例变更

网友:
标注的时候输入命令t,然后手动输入尺寸,这样无论你怎样放大或者缩小图样,他的标注尺寸也不是变化。

网友:
一如机械深似海

网友:
特性里边有一个主单位/标注线性比例,放大几倍就改成1/几好了

网友(点评):
人家问的问题是局部放大以后,如何直接标注尺寸,是所画图形的1:1尺寸数值。你说的线型比例是特性线条的显示比例。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上一条回答错误了,这个朋友的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
修改标注样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缩放图框,就是外部参照物应该是可行的

怎么操作呢

网友(点评):
你图纸要求缩放,无非就是图框上不了。这就是有些国产CAD的有点了,可以快速的缩放图框来达到这个效果。有空你自己多了解一些 浩辰CAD机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打散标注没有的话一般来说不会的,你要么就是放大缩小命令,要么就是快捷键D来更改

用sc不行

网友:
开目CAD非常好用。直接输入比例

网友:
建议lz能不能发张图片给大家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2016-04-23):
左键双击尺寸,在属性里修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