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mulation做分析应力时,网格应满足什么要求,谢谢

楼主(2016-01-06):
simulation做分析应力时,网格应满足什么要求,分析出的应力值可供参考

网友A:
看你的具体要求,因为网格的划分是根据分析的需求来定的
一般的在solidworks中,中间档就可以,也可以用精确档,但是对于复杂结构,可能时间比较长
另外在划分网格时尽量将结构简化,较少分析时间

网友B:
参见solidworks帮助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具体要求,因为网格的划分是根据分析的需求来定的
一般的在solidworks中,中间档就可以,也可以用精 ...

谢谢,这个中间档对应的网格状态是什么呢,我在网格设置里没有看见中间档这个状态,是说的标准网格吗,还是说那个调网格的滑块放在中间就是中间档呢,我把网格大小调小后,和没调网格之前分析出的某个应力值比较能差将近200Mpa,一个800多mpa,一个1000多mp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见solidworks帮助文件

谢谢,那个雅可比点指的是高质量的网格吗

网友:
你可以通过两次结果比较判断网格的合适性,假如两次粗细不同的网格得出的结果误差相差不大,则表示网格已经达到要求,如果相差很大则表明网格没达到要求。

网友C:
北辰的?天重?天发?
用什么网格先看你的考察目标。对于不考虑应力尖角的情况,普通网格即可,后期可通过ISO剪裁去除无意义区分析。对于考虑应力尖角的,比如倒圆,应力卸荷区的,当选用曲率模式,以避免无意义区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辰的?天重?天发?
用什么网格先看你的考察目标。对于不考虑应力尖角的情况,普通网格即可,后期可通过 ...

谢谢,你是天发的?

网友D:
网格的划分不是一次就可以成功的,要根据应力红色区域要完整占据两个网格才算合理。也可对比,网格加密,对比最大应力幅值趋于稳定收敛时即可认为合理。当然最大值不可是应力奇异点

网友(点评):
还有对应力集中和重要点应力网格控制,网格最好细分,其他区域中等精度网格即可

网友E:
这个问题说了很多了。建议用专业软件。

网友(点评):
呵呵,不专业的人连solidworks网格都不明白,莫非用了专业软件就什么都明白了。这逻辑,工具万岁啊

网友(点评):
麻烦你不要在我的帖子下面做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格的划分不是一次就可以成功的,要根据应力红色区域要完整占据两个网格才算合理。也可对比,网格加密,对 ...

谢谢,就是说要重复修网格,直到应力红色区域占据两个网格所分析出的应力值就是参考值了,还有怎么判断应力奇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说了很多了。建议用专业软件。

好的,现在电脑上只有solidworks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说要重复修网格,直到应力红色区域占据两个网格所分析出的应力值就是参考值了,还有怎么判断应 ...

受力体由于几何关系,在求解应力函数时出现的应力无穷大。根据弹性力学理论,尖角处的应力应是无穷大,由于离散化误差,有限元模型并不会产生无穷大的应力结果。而会形成随着网格的细化,得出应力值大幅度增加的现象。应力奇异是数学算法问题,应力奇异点出现在刚性约束和尖角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受力体由于几何关系,在求解应力函数时出现的应力无穷大。根据弹性力学理论,尖角处的应力应是无穷大,由 ...

谢谢指教,那也就是说尖角处和刚性约束处分析出的应力是不可靠的?

网友(点评):
其实你要是分析在交角处应力集中的话,就是告诉你要注意这地方比较薄弱,必要的话进行加固或者圆角,软件不就是帮你找问题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受力体由于几何关系,在求解应力函数时出现的应力无穷大。根据弹性力学理论,尖角处的应力应是无穷大,由 ...

谢谢了,学习了,刚刚开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中间档对应的网格状态是什么呢,我在网格设置里没有看见中间档这个状态,是说的标准网格吗,还 ...

在solidworks中,划分网格有个条形选项,是从粗糙到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olidworks中,划分网格有个条形选项,是从粗糙到精细

谢谢了,那个雅可比点检查是对于草稿品质的网格和高品质的网格都进行检查吗?弄不懂这个雅克比检查意味着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那个雅可比点检查是对于草稿品质的网格和高品质的网格都进行检查吗?弄不懂这个雅克比检查意味着 ...

这个我也记不准了,印象中是划分划分网格时,精细化网格的,有时选择雅个比的9格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记不准了,印象中是划分划分网格时,精细化网格的,有时选择雅个比的9格就够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