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图注意点

楼主(2016-01-06):
出图注意点
1.图纸不得使用虚线,表达不清楚的地方,用剖视图。
2.基准符号用黑三角加方框图,不用圆圈加粗横线。
3.尺寸对齐,间距7mm
4.尺寸公差为上下偏差形式的,公差字体比例0.7,如为对称字体的比例为1.
5.圆角的相关线应隐藏。
6.剖视图剖切线 拉到尺寸线的外面。
7.尺寸应放在视图底部。
8.螺纹尺寸标注应放在螺纹外圈3/4处,不可悬空。

网友:
不一定这么死板吧

网友:
第一条你给我出个塑料件模具图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不太合理 只适应于非标自动零件出图!

网友:
大侠,为什么图纸不能用虚线呢?不是很了解啊

网友:
同样不解

网友:
这是企业标准吧。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企规,带着不同企规的人走到一起,没有上下级关系,年龄又大,都认为对方原企业不规范,又说不服对方,就经常打架。
第一条是违反制图标准的规定,第二条是两个标准,哪个替换了哪个记不太清了,如果领导认准了旧标法,新标准怎么规定都不理。就像有的材质老人还强迫新人写A3,而不能写Q235.后面都是企规,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老板也说了,要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图纸,不用看右下角,单看图面,就得知道是我们XX公司的图纸,这叫特点。

网友(点评):
第二条,新的标准是用的三角+方框,不过大多人还是习惯以前的圆圈形式的

网友:
第一条就不能这么绝对,有些零件复杂繁琐,不能有虚线会直接弄死人。

网友:
也感谢楼主总结了。

网友:
这不用虚线,有点死板

网友:
小白我的图纸,大把虚线,有个时候等轴侧图直接透明虚线走起。。。。

网友:
虚线画图是在没有3D软件下的偷懒的前提下才产生的。
现在有三维,右键一点就是一投影,任何特征都可以通过剖面来表示出来,直观。
虚线会在转存格式外发,打印复印的过程中产生误解。必然会被淘汰。

网友:
我们一直有一个规定,画图时尽量少出虚线,但在不会产生歧义和不会使图面线条太过复杂使识图者难于理解的情况时是可以使用虚线表示的。但有一条,禁止在虚线上进行尺寸标注,碰到这种情况必须出其它的向视图或者剖视图来进行标注。

网友:
虚线可以画隐藏的线吧

网友:
看不见的线就用虚线啊

网友:
第一条,不能用虚线的话,会有好多东西表达不清楚吧,想要表达清楚的话,就得多好几个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