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原理,思考和疑问

楼主(2016-01-06):
    大家好,在这里请教个问题。减压阀顾名思义,就是将输入端的压力降低。在液压阀中有流量时,它的减压原理还能够考虑的明白,是通过阀芯开口度莱控制出口压力。但是当没有流量时,它的出口压力是靠什么来降低的?个人觉得这是出口压力应该等于入口压力,但实际是减压后的压力。这是为什么呢?

    我看的系统图里的减压阀为三通减压阀,个人认为阀里肯定有个泄流孔,即使在负载不动作的时候,阀里应该有一小股油在不停的流动,才能够保持出口压力的降低。但是后来拆气动三联件的时候,发现气动减压阀里并没有泄流的小孔,但是他的出口压力是降低的。

哪位大侠可以指点小弟一二~~~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液体流动才会产生压差,

楼主:
对啊,但是当减压阀内没有流体流动时,为什么他的出口压力还能保持在一个较低的值

网友A:
减压阀是将管路系统的压力设定在一个数值以内,减压阀的入口压力高,输出压力稳定低于设定数值。
它的原理是在出口端设置一个气压顶动弹簧,弹簧链接一个阀口关闭减压阀进出口流通,当出口相通压力到达某数值使压缩弹簧,关闭阀口,进入口跟输出口不通,所以能形成输入压力高,输出低。当输出端压力降低阀口又打开供压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6楼高明

网友:
六楼回答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减压阀是将管路系统的压力设定在一个数值以内,减压阀的入口压力高,输出压力稳定低于设定数值。
它的原理 ...

厉害

网友:
气动三联件也是有泄漏空的,你在线的时候调压力,就会发现有泄气的地方了,在减压阀的上面

网友(2016-06-13):
减压阀工作的时候有阀口变化,进出口有压差。阀口常开时,没有压差,出口压力就是入口压力;但是当出口压力变大时,这一瞬间,入口压力也变高,(先这么理解吧),反馈至调节阀芯,从而主阀芯上下受力不平衡,阀芯移动,关小阀口,形成压力损失,出口压力小于入口压力,出口压力降低到设定值。出口压力没有大于设定压的时候,减压阀不起作用。当大于的时候,阀芯运动,才能减压。

网友:
6楼说的对

网友(2016-12-26):
减压阀都得有泄油路吗,那零泄漏的减压阀是怎么回事呢,我记得见过没有泄油路的减压阀

网友:
其实你就只考虑阀前后的压力就行了;例如减压阀的调定压力是5MPa,当通过减压阀的油压为5MPa以下时,比如3MPa,减压阀不工作,阀口常开,输出的压力就是减压阀P口的压力,3MPa;当通过减压阀的油压为5MPa以上时,比如8MPa,减压阀起作用,输出的油压为5MPa。你考虑的这个流量个人觉得很难去度量,到底流经阀有多少流量才能使阀工作,这个估计需要做实验才能知道。

网友:
减压阀经常拆洗 不过没想这么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