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细长孔加工,要求0.0035以内的真圆度和直线度。

楼主(2016-01-06):
一管件:外径24\内径16(+0.004,+0.011)\长度65 。45钢HRC43,ra0.4,要求0.0035以内的真圆度和直线度。数量20件,配塞子。
客户要求尽量提高真圆度和直线度,能达到0.002最好。
请问中丝或珩磨哪种真圆度高呢?或采用中丝加珩磨。或者哪位有更好的加工工艺?

网友:
我们公司加工的能保证的精度就一个丝

网友:
数量不多,试一下慢走丝。

网友:
珩磨或研磨都可以,前面可以先用内圆磨床磨一刀
这种精度的孔,一般会配磨为偶件,不可互换。

网友:
珩磨也难达到,我所了解到的国内珩磨最高可达到真圆度和直线度0.006-0.008左右的精度。再高精度的没见识过,呵呵。楼主如果找到能内孔真圆度和直线度能达到0.003精度的加工商,烦请告知我一下,我也在寻找。

网友:
坐标磨加工可以

网友:
可以保证精度0.002

网友:
本人推荐一种方法一定可以达到孔圆度0.002.粗钻-半精加工-浮动铰刀。

网友A:
l楼主怎么联系你呢。我倒是可以帮到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l楼主怎么联系你呢。我倒是可以帮到忙

qq2558468056  你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