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大一机械的学生,求助!

楼主(2016-01-07):
老师要做一个自行车棚物件,关于一个顶棚长160,宽120三根立柱高85的棚子,怎么计算最大能承受的积雪???还有风力???急求,谢谢了!马上就上交了,查了好多资料积雪载荷,还是求不出。。谁能帮忙算一下?

网友A:
这个属于材料力学的问题,材料没给出来,不同材料的承受能力不同,同为大学生,但我到大四了老师都没给我们出过这样的题目,建议楼主看看材料力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材料力学的问题,材料没给出来,不同材料的承受能力不同,同为大学生,但我到大四了老师都没给我们 ...

好吧,谢谢了哈

网友:
这个积雪载荷只是参考,当地历年来最大的积雪厚度,每个地方的气候不同,这个要根据地区来定,就像每个地方的气候,天气预都大有不同。如果找不到的话你假设一个积雪厚度,老师总不能挑吧,知道积雪厚度,你车棚上的表面积根据你的设计参数可以计算,那么就可以计算积雪载荷了。风力也是如此,找到参考数据就可以了。就像建筑工程师设计建筑,也是要参考当地的气候、风力、地震等等的数据来设计的。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参照附近的单位 弄一个得了,一个棚子而已

网友:
这种东西一般老师不会较真的,我交夹具论文的时候,老师也就是看看格式,大概尺寸数据什么的,有点料就行了。个人建议你选好材料用SW做个受力分析什么的,表达下你的想法,就行了。

网友:
最快的方法,网上找一个做车棚的厂家,看一下他家的架构,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然后做个模型。打电话给顶棚厂家询问顶棚材料性能参数,根据当地降雪量和风力算出所承受的最大平均力,在乘上一个安全系数,将得到的计算力带入有限元(之前要把材料参数输入好),然后看一下是否小于许用应力,符合就OK啦,不符合看一下最大应力点,架构上加强一下就OK啦。
然后就是架构的细节了,表面防锈处理,连接方式。
还有就是地基施工方法,可以参考公路的规定,使用什么水泥啦,预埋深度,地基夯实啦等等。

网友:
建议看看材料力学和理论力学的书籍,画个受力分析简图,按照书上的公式套用的计算一下,只要计算结果不是太离谱,交给老师是没问题的。 你才大一,这个有点超出你的学习范围了,应该到大二学完再说的。老师估计也只是想让你熟悉下公式,计算的套入。

网友:
可能是老师这样认为你们刚高中毕业,相关知识还没有忘记得那么快,所以就让你们自己提前学大学的专业知识吧

网友:
力学上面的东西

网友:
大哥,你这个尺寸有问题啊,另外请问这个是否为自己查询积雪厚度和密度,风力等,再结合基本尺寸设计车棚啊。

网友B:
做个棚子而已,没那么复杂,同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棚子而已,没那么复杂,同学。

可是老师就让算这些,还要答辩,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