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伸缩机构如何做 ?

楼主(2016-01-07):
如图所示,这是一个机柜,上面要放一个150KG 的投影仪. 底部的腿可以伸缩,调节整个机柜的高度。按照现在的方案,采用方通, 方通之间的装配间隙是0.5mm. 那么问题来了, 机柜上要承重150KG,现在担心投影仪放上去后, 整个机器会晃动,不能可靠固定。 有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机构 , 能不能给提个建议啊 ? 或是如何消除方通之间的间隙, 使机柜不会晃动 ?  重谢 !!!

网友A:
底部结构换成剪刀叉吧,看彭老师的那个专题贴子

网友(点评):
对!做个剪刀腿,电缸(丝杠)横向一顶,要多高有多高,没有就卧在地上。

网友(点评):
对!做个剪刀腿,电缸(丝杠)横向一顶,要多高有多高,没有就卧在地上。

网友B:
用斜梁将两根方通连起来成三角形结构就稳了

网友C:
150KG啊,我反正抬不动,两个人也够呛吧。平地还好,升高后需要叉车抬上去了,还很不好放。拿下来也是件麻烦事。
建议使用起重装置,类似千斤顶的结构,叉式升降平台结构也行,使用方便些。

楼主:
感谢老大光临 并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部结构换成剪刀叉吧,看彭老师的那个专题贴子

先谢了
开始也考虑过剪刀叉的结构, 但是感觉档次不高, 感觉像是起重设备一样, 就没有采用这种机构。
而且这个高度可以调节的,支架上的孔的位置就是可以调节的高度, 调节的高度是有要求的,不是任意调节高度的

网友D:
用铝型材,在加一个丝杆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斜梁将两根方通连起来成三角形结构就稳了

加斜梁可以增加强度, 不会压垮。 但是并不能解决晃动的问题啊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了
开始也考虑过剪刀叉的结构, 但是感觉档次不高, 感觉像是起重设备一样, 就没有采用这种机构。 ...

结构设计好后,调一下外形,可以做的很漂亮滴,好多军用侦察车辆的观瞄雷达都是用剪刀机构升起来的,一点不土

网友E:
外面方通锁个梅花螺钉把里面方通顶住就OK了。没有振动,顶丝完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KG啊,我反正抬不动,两个人也够呛吧。平地还好,升高后需要叉车抬上去了,还很不好放。拿下来也是件麻烦 ...

太土
这个是放在电影院,电视台里面用的,这样会吓到客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铝型材,在加一个丝杆升降

貌似可行, 但是不够美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面方通锁个梅花螺钉把里面方通顶住就OK了。没有振动,顶丝完全够用

考虑过类似的方式,
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呢, 不限于用这种方通的机构呢  , 帮忙想想吧

网友F:
不知电动推杆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电动推杆怎么样。。。。

这个成本就高了吧, 结构估计也复杂,这个还要考虑成本啊

网友G:
你是干什么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干什么用的啊?

这个是机柜, 上面放一个投影仪,用在电影院, 电视台里面

网友:
消除方通之间的间隙:同钢丝绳张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设计好后,调一下外形,可以做的很漂亮滴,好多军用侦察车辆的观瞄雷达都是用剪刀机构升起来的,一点 ...

“观瞄雷达都是用剪刀机构",有照片么。剪叉结构有大把,看看如何搞得漂亮点

网友H:
楼主,你好:
       从所发信息来看,对该升降机构仅有以下要求,不知有无理解的偏差:
       1、载重约150KG;
       2、机构稳定性要求:用作投影仪的升降,需避免晃动导致画面显示效果降低;
       3、机构外观性要求:用于电视台或电影院,因客户群体,需要有科技感;
       则针对上述要求,有以下问题需请教:
       1、有多少预算?
            预算充足方可尽情发挥,预算不够那就按照前面的前辈的方案喷点好油漆或者镀铬等表面处理。
       2、请问对升降行程和频次如何要求?
            如果升降行程很小且调节频次低,类似于台球桌的调节螺栓即可;(按照个人经验,投影仪一般放好了就很少再去调节的)
            如果升降行程较大且需经常调节,预算足够则考虑自动升降机构,如液压撑杆、机械臂,螺旋升降机构(参照奥迪的升降喇叭),等烧钱的玩法。
      以上,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C:
150KG啊,我反正抬不动,两个人也够呛吧。平地还好,升高后需要叉车抬上去了,还很不好放。拿下来也是件麻烦 ...

同意,觉得这个设计很另类;
这么重的东西,用人力抬来调整高度么?为何不电动升降,做一个手摇也行啊。
LZ的方通是有缝的还是无缝的?四条方腿,插销定位,这么丑,不如直接搞一个升降桌。
自己做也可以,适合你大小的估计也有现成的。

网友:
三角形就稳定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
       从所发信息来看,对该升降机构仅有以下要求,不知有无理解的偏差:
       1、载重约 ...

这个调节次数确实不是很多, 固定后就很少调节,成本也不能过高。
看来你也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有其他的方案吗 , 不采用方通的其他方案, 谢谢

网友(点评):
楼主,你好: 鉴于此,建议参考台球桌用四颗调节螺栓就搞定了。结构简单稳定,易于操作,精度还高。整张台子可以走文艺路线,搞个实木的;相比机械容易生锈,长期不运转还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J:
可以用竹节升降柱,根据行程选择三节或两节,一般此类升降柱单台举升力可达2000N,举升速度在5-20mm/s范围内可选,稳定性还可以

网友(点评):
竹节升降柱?电动的?

网友(点评):
对,DC24V,带有遥控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意,觉得这个设计很另类;
这么重的东西,用人力抬来调整高度么?为何不电动升降,做一个手摇也行啊。 ...

是的, 就是感觉这个设计不太好,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案, 不采用方通的其他方案
这个是先把机柜调节好之后, 在把投影仪放上去的, 同时要考虑成本, 成本不能太高了

网友(点评):
要定性表达,预算多少以内,升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用竹节升降柱,根据行程选择三节或两节,一般此类升降柱单台举升力可达2000N,举升速度在5-20mm/s范围 ...

能不能发个图片看看 ? 谢谢

网友:
改改结构,把四个支腿变为2个(参考桌餐),好调节,两支腿立柱,用丝杠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4个螺旋千斤顶类似的结构

这样做太复杂了, 成本也太高了。这个不是经常调节的, 不想做那么复杂

网友K:
有时候,成本高和又方便又好用就是矛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时候,成本高和又方便又好用就是矛盾的。

是的 , 我们就是要找到那个平衡点

网友J:
淘宝上有很多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淘宝上有很多卖的

能不能发个链接看看啊,以前没有用过这个东西

网友J:
我在这家买过一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20.VncHoX&id=25746440461&ns=1&abbucket=20#detail

网友L:
不知道你见过液压车没,建议做成那样的。150kg也不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在这家买过一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20.VncHoX&id=25746440461&ns=1&a ...

一个就要1899个大洋, 4个就要将近8000个大洋 , 太高了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一个就要1899个大洋, 4个就要将近8000个大洋 , 太高了啊

这个价是我买的最大型号,三节,行程一米的,不同型号价格也不一样,要看你对行程的需求,另外,不建议用四个升降柱,有点浪费,一个就可以,结构上可以考虑加导向来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你见过液压车没,建议做成那样的。150kg也不轻呀

是的, 也考虑过液压的机构, 可是成本太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价是我买的最大型号,三节,行程一米的,不同型号价格也不一样,要看你对行程的需求,另外,不建议用 ...

网友M:
弹性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弹性匹配

能不能详细点 ? 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机柜, 上面放一个投影仪,用在电影院, 电视台里面

投影仪重达150KG???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投影仪重达150KG???

是的, 是那种专业 , 很大的投影仪, 用在电影院,电视台里面

网友N:
一大一小俩精密缸筒,直径要大,一个套一个。
内藏小电机+小型升降机顶内筒,内筒顶部做平台放投影仪。

外面啥也看不到,就一个圆柱顶着一个平台。

网友(点评):
精密缸筒,导向配合?大侠用精拔管如何?另外要止转啊

网友:
竹节式升降器的原理其实就是个电动推杆,不过美观不少,应用也比较多,可以参考。

竹节式升降器

竹节式升降器

竹节式升降器01

竹节式升降器01

竹节式升降器02

竹节式升降器02

竹节式升降器03

竹节式升降器03

网友(点评):
热心朋友!投影仪升降可以理解,挂个背投电视升降啥用途?

网友O:
2根矩形管焊底板分开放,中间横一根支撑跟定距的管连接,两管相对面光一刀装直线导轨,放置设备的板固定在两侧在滑块上,矩形管侧面装个丝杆,中间加一些连接块让丝杆的滑块跟放置设备的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大一小俩精密缸筒,直径要大,一个套一个。
内藏小电机+小型升降机顶内筒,内筒顶部做平台放投影仪。

...

这个成本太高了吧,老板不会同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2根矩形管焊底板分开放,中间横一根支撑跟定距的管连接,两管相对面光一刀装直线导轨,放置设备的板固定在两 ...

能不能画个草图 ? 谢谢
这个要承重150KG , 不知道2根矩形管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价是我买的最大型号,三节,行程一米的,不同型号价格也不一样,要看你对行程的需求,另外,不建议用 ...

这个方案挺好,美观,结构也简洁。

另外,楼主原本方案中,方通之间0.5mm的间隙可以通过加非金属耐磨材料来消除,尺寸配好了,也能做到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画个草图 ? 谢谢
这个要承重150KG , 不知道2根矩形管可以吗?

外网电脑没画图软件,图跟44楼的那张电脑桌比较像,放置电脑的那块板两侧面跟滑块连接
150KG不重,管子强度够了,只要连接的螺栓跟丝杆强度够就可以了,只是给个结构思路,要美观的话得花点心思
最简单的还是做个剪刀叉吧

网友:
高手如云啊,多多学习一下

网友:
方通之间能不能加上耐磨的材料来消除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