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同步器,请教

楼主(2016-01-07):
各位大侠好,现有一个丝杠升降装置,到顶后要求“开合螺母”打开,螺母快速下降,又不想做原点回零,这里需要螺母和丝杠同步,应该如何做?(齿轮同步器不考虑价格过高)。

(刚才和车间装配主管吵起来了,站在他立场上,搞这个可能很麻烦,他硬说车床开合螺母和丝杠是不同步的,不同步矩形螺纹怎么扣死?如果不同步1天模1个u 100天就是10个丝 还能用吗?)

麻烦大侠看下这样是否可行?

滚珠丝杠不自锁是对的,因为导程很大,但是下滑也不至于,因为如果做到下滑,滚珠丝杠间隙也就太大了,三角螺纹不会用,因为传动效率太低。
这个装置实际是个和电机转速匹配的布料机构,下面的转盘实际是齿轮,做了大减速比配合丝杠螺距和物料抓取节拍。

螺母导向用的是直线轴承,整个螺母机构2kg ,没有螺纹配合 自由落体是没问题的(还需要缓冲)

这种“布料塔”实际都是伺服电机做的,但是伺服反转速度太慢,所以不用伺服

首先 螺母断开(断开的时候 转盘还会转),转盘转到定位销的位置,离合器断开。

其实以上和螺母同步机构没多大关系,我只是想做一套螺母同步机构,上述的只是我一个粗略方案。

网友:
言语不详?  车床螺纹就是压下开合螺母,挑螺纹,到位抬起开合螺母,快速返回。再压下。当然压下时有手感,不是硬整的。这样可以用弹簧  气缸什么的。

网友A:
关于手绘示意图,能否解释下,原点,导正销,还有齿轮?

开合螺母快速返回时,丝杆动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手绘示意图,能否解释下,原点,导正销,还有齿轮?

开合螺母快速返回时,丝杆动了没?

本来想画齿轮,后来怕误导,擦掉了。
1. 螺母到顶,对射型开关检测。
2.开合螺母打开,气缸控制。
3.转盘继续转,上述2条件满足,+原点位置,离合器断开。
4.定位销插入。等待螺母到底。对射开关检测。
5.螺母到底,定位销松开,离合器闭合。

整个过程电机不停止,不控制电机

网友B:
  你是丝杠转动,螺母挂起重物,向上提起到了顶端开合螺母打开。开合螺母又下去并合上吊起重物一个工作循环对吗?
问题1你的螺母如何下去,是不是还有一套上下机构。2丝杠的转速是多少,转速快了开合螺母合得上吗,3如果选择T型螺母就他的性质本身有交大的径向力容易脱开,加上丝杠的旋转还有周向力如可限制。
搞不懂为啥不用卷扬机,多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丝杠转动,螺母挂起重物,向上提起到了顶端开合螺母打开。开合螺母又下去并合上吊起重物一个工作循环 ...

丝杠停止后挂螺母,下去靠重量。这东西实际是个和转速匹配的间歇抓取机构,只有螺母到顶之后,螺母要下来才让离合器断开。
之讨论螺母同步问题,如果在讨论是否2侧有直线导轨,导轨选型,丝杠选型(不讨论摩擦角),螺母开合角度,那就会偏离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杠停止后挂螺母,下去靠重量。这东西实际是个和转速匹配的间歇抓取机构,只有螺母到顶之后,螺母要下来 ...

丝杠,螺母螺距相同有不同步的问题。只是在合理的转速下开合的问题。

网友C:
开合螺母,感觉不适合应用在这类工况
考虑过单向轴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合螺母,感觉不适合应用在这类工况
考虑过单向轴承吗

锲块的单向轴承不能做分度,棘轮有想过,但是如果物料叠加误差过多就不能用。

网友:
如楼主图  丝杆改用滚珠的,离合器也同样布局,不过下降会慢一点,换句话说,下降时丝杆是反转的,电机可以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手绘示意图,能否解释下,原点,导正销,还有齿轮?

开合螺母快速返回时,丝杆动了没?

滚珠丝杠不自锁是对的,因为导程很大,但是下滑也不至于,因为如果做到下滑,滚珠丝杠间隙也就太大了,三角螺纹不会用,因为传动效率太低。
这个装置实际是个和电机转速匹配的布料机构,下面的转盘实际是齿轮,做了大减速比配合丝杠螺距和物料抓取节拍。

螺母导向用的是直线轴承,整个螺母机构2kg ,没有螺纹配合 自由落体是没问题的(还需要缓冲)

这种“布料塔”实际都是伺服电机做的,但是伺服反转速度太慢,所以不用伺服

首先 螺母断开(断开的时候 转盘还会转),转盘转到定位销的位置,离合器断开。

其实以上和螺母同步机构没多大关系,我只是想做一套螺母同步机构,上述的只是我一个粗略方案。

网友D:
大侠 考虑一下 往复丝杆...这种来回运动的又不想电机 不反转就试试往复丝杆,具体工况 安装空间 成本 考量一下

网友(点评):
关键是具体工况。这个明确了,其他的都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 考虑一下 往复丝杆...这种来回运动的又不想电机 不反转就试试往复丝杆,具体工况 安装空间 成本 考量一 ...

1.往复丝杠有想过(有排线减速机,但是转速过快),实际就是卷扬机的排绳器,但是螺距很大啊,如果做小螺距(比如3mm)螺母反向是否会准确扣合在反向螺纹里?(菱形螺纹是否会削弱螺纹强度?)
2.反向螺距相同,那正反转时间一样。
3.如果反向螺纹做大螺距,那下面变速齿轮就要像车床主轴反转一样做个反转(不需要离合器了)。

不过也是个办法(这个如果可行应该比开合螺母要简单很多,而且可靠),我先找找资料看看,谢谢层主的宝贵意见。

网友(点评):
开合螺母的作用类似卷扬机的排绳器?想实现不等速的往复运动?

网友(点评):
@好好干机械 的思路是挺好的。若能解决,就不用硬碰硬了。连续转动,螺距都不是问题。朋友留个联系email可以讨论下。

网友:
朋友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整理一下:
1)螺母先和丝杆匹配,升到一个高度;
2)螺母分开,下落;
3)螺母要再次和丝杆匹配。
在螺母分开到再次匹配之间,丝杆有没有转动?如果没有转动,能不能限制螺母下降的高度正好就是整数倍螺距?

网友(点评):
解决了啊,对螺距或者每次回初始位置,都是行不通的,因为螺母不会完全见底(有缓冲存在)现在是硬碰硬,

网友(点评):
寿命如何?上面一楼提起“实现不等速的往复运动”?若为了这个目的,开合螺母方案硬碰硬略显粗暴了。应有更好选择啊

网友(点评):
做了实验,想法上可行的。实际是不行的,转盘惯性没法控制,加减速点不行,如果用了变频,我还不如步进电机了,即使偶尔对上那个销孔,销子也导不进来,因为摩擦力很大,而且这个导正角度没有计算,总之是穿不进去

网友(点评):
硬碰硬的开合(前几楼有人提到加弹簧或者气缸)实际除了螺母磨损以外,没多大问题,见底后都能扣上,而且能连续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