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有这种双螺母用的吗? 两个螺母在两端

楼主(2016-01-07):
(无正文)

楼主:


网友A:
有,T型丝杆

网友(点评):
题目不看就瞎扯。看好了图,两个螺母在丝杆的两端。

网友(点评):
这个题目的可能性不只一种,完全有这种用法的。题目并没说两端的螺母是固定的。

网友:
正反丝杠。

网友B:
双滑块结构,为了获得大的安装面,增大承载能力和倾覆力矩吧,两个螺母应该是同步运动

网友C:
有的,好多卖机械臂的,里面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
连个螺母可以一个正丝,一个反丝,丝杠也可可以正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丝杆作为一个传动部件是要通过本身转动传递到螺母移动上,。而且是要产生行程的。
如果你这个丝杆一个方向的,那就失去了移动的意义,两端的螺母几乎没有行程。
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这么用。但是也不能说不能这么用的,如果丝杆两端旋向不同,那同一个方向旋转时两个螺母靠近或者远离。这样还是有一半的行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杆作为一个传动部件是要通过本身转动传递到螺母移动上,。而且是要产生行程的。
如果你这个丝杆一个方 ...

怎么能没行程呢? 两端两个相同旋向的螺母不就相当于一个长度很长的螺母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能没行程呢? 两端两个相同旋向的螺母不就相当于一个长度很长的螺母吗?

你不是在丝杆两端吗?两端还能有多少行程可以走?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只是两个螺母分开有一定距离还是在丝杆两端吗?
两端的话连起来当一个螺母你是要往这端走还是那端走,这还有行程?

网友:
我还是没有搞明白楼主你这个用处是怎么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在丝杆两端吗?两端还能有多少行程可以走?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只是两个螺母分开有一定距离还是在丝 ...

紧靠两端的话真是没有行程,你这个做什么用的,行程多大?

网友(点评):
你应该回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紧靠两端的话真是没有行程,你这个做什么用的,行程多大?

哦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滑块结构,为了获得大的安装面,增大承载能力和倾覆力矩吧,两个螺母应该是同步运动

对对  两个螺母同步的,可以吗?其实我是想给丝杠多一个螺母相当于多一个支撑点。
有两个螺母同步用的吗?
其他网友说的没有行程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在丝杆两端吗?两端还能有多少行程可以走?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只是两个螺母分开有一定距离还是在丝 ...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说两个螺母在两端并不是在两个末端,当然行程是够的,我是想让两个螺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好多卖机械臂的,里面都是这种结构

有图片啥的吗?

网友F:
这个有的,我们自制的设备,例如对头镗,精度要求不是太高,都是自己用两根丝杠焊接的一正一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T型丝杆

你不是要两端螺母,丝杆转的时候他们就会挨近或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的,我们自制的设备,例如对头镗,精度要求不是太高,都是自己用两根丝杠焊接的一正一反

为什么要一正一反? 一正一反工作台能动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一正一反? 一正一反工作台能动吗?

中间固定工作台,两边滑动工作台,主要加工如图的两端孔。为了保证两端工作台同时进给。这样只用一个电机就可以,如果两端两套丝杠必须配两套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间固定工作台,两边滑动工作台,主要加工如图的两端孔。为了保证两端工作台同时进给。这样只用一个电机 ...

两个螺母分别装在两个工作台上,这个方案挺好的,只要满足功率扭矩可以省一套电机丝杠。

但是我现在用两个螺母就是为了增加刚性,两个螺母是按在一个工作台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螺母分别装在两个工作台上,这个方案挺好的,只要满足功率扭矩可以省一套电机丝杠。

但是我现在用 ...

哦,就像前面说的两个同向螺母相当于一个长螺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  两个螺母同步的,可以吗?其实我是想给丝杠多一个螺母相当于多一个支撑点。
有两个螺母同步用的吗 ...

这为什么不可以啊,双滑块共用一个导轨,下面采用双螺母装调合适了还能消除轴向传动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