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空压机与冷干机的先后顺序?

楼主(2016-01-07):
各位大神好,小弟在生产过程中发现一般正常的空压机配置是以下的一个设备配置(如图):空压机,储气罐,再经过冷干机冷干,气体供应给后续工位。原理是空压机对气体进行一个压缩,此时气体温度升高,经过储气罐温度大概在80度上下,再经过冷干机冷凝,将空气温度降到2度至10度左右,降低压缩空气的露点温度!那么问题来了,冷干机将空气温度80度冷凝至2-10度消耗的能量比正常空气温度降至2-10度消耗的能量大的多,考虑节能是否可以将冷干机放在空压机之前,先对空气进行冷干(说明下:由于我们生产对空气的温度没有很高的要求,80度左右的温度不影响生产。)
请各位大神点评是否可以这样改造。

网友A:
气罐本身也有一些吸热作用吧。
如先冷干,这样冷干机是不是选型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罐本身也有一些吸热作用吧。
如先冷干,这样冷干机是不是选型会大?

冷压机的流量是一个问题!需要具体考虑一下!但是罐体吸热的影响大小可能不是主要的因素

网友B:
请弄清压力露点。简单的说常压的空气你要降温使湿度变100%析出水来,至少是负20度。1MPa的压缩空气,可能到2度就能析出绝大部分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弄清压力露点。简单的说常压的空气你要降温使湿度变100%析出水来,至少是负20度。1MPa的压缩空气,可能到 ...

这一点没考虑到,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弄清压力露点。简单的说常压的空气你要降温使湿度变100%析出水来,至少是负20度。1MPa的压缩空气,可能到 ...

请问有没有压力与露点的对照表,我想看下大约10KG压力下,压力露点大约多少!谢谢!邮箱chengyijiang_mhxy2@163.com

楼主(2016-08-30):
目前改善已完成,效果良好。给出改善的报告!

网友(2017-11-19):
改善结构咋样啊,没有威望都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