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速器结构,在线等高手指点!

楼主(2016-01-07):
设计了一个伞齿轮传动机构,动力从轴一侧输入,从另一轴侧输出。安装尺寸限制,所以轴承用的都是成对的角接触。传递的力有3kW,转速最高1400转,整个机构浸在油中润滑。老是觉得什么地方不妥。请群里高手帮忙瞧瞧找找毛病。自己感觉不放心是两个界轮的中心的靠中间轴的孔定位!

楼主:
请删帖

网友(点评):
设计行业核心技术

网友A:
1. 请学会打剖面线,请学会问问题。如果问问题,请把问题描述清楚,你这图,反正我是没看懂。
2. 3KW是功率单位,不是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请学会打剖面线,请学会问问题。如果问问题,请把问题描述清楚,你这图,反正我是没看懂。
2. 3KW是功率 ...

差速器你没见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速器你没见过吗?

差速器当然知道,可是你的图,结构实在不清晰,起码打个剖面线啊,齿轮啮合,也做个分度圆的标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