珩磨合适么?

楼主(2016-01-07):
马氏体不锈钢HRC40-47
内孔Ø61.7(0/+0.05) 长度360 ,外圆不规则形状。
圆柱度0.02
用什么办法最合适,成本效率最好。
量不大,才五件。

网友A:
孔的长度?要求光洁度?
建议尽可能用内圆磨。
珩磨不能纠正前道工序的形状误差,这个特点要注意。
用珩磨的话,首楼给出的技术要求,孔径公差不会有问题;但圆柱度需要认真对待,必须保证前道车或镗的形状误差小于最后要求。
另外,如果没有现成合适的珩磨头,需要单独为这道工序制作。

网友(点评):
上午去客户,想起昨天有坛友问内孔的贴,随手拿起现场泵体问内孔圆柱度能做到多少(直径25,长度55),人说没检过园柱度,检圆度和母线直线度,均在0.5微米内。精镗后卧珩的。

网友(点评):
精镗的精度高,余量适合,才会有这个结果。

楼主:
少说了粗糙度,Ra0.2 抛光后 通孔Ø61.7 长度360左右 有密封槽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豪克能镜面加工设备,就是高频冲击l零件加工表面,粗糙度可以达到Ra0.2以下,不锈钢材质不好磨削。

网友:
=不好意思,忘了留联系方式了,想咨询豪克能镜面加工可以找我18615699087何建民 山东华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孔的长度?要求光洁度?
建议尽可能用内圆磨。
珩磨不能纠正前道工序的形状误差,这个特点要注意。

老师傅,请教个问题:珩磨的效率有内圆磨高吗?我自己做了个磨16内孔的珩磨头,4条油石,装在炮台铣上加工45钢调质HRC34,余量4丝(精铰的),孔深80,磨了2个小时,才到公差范围。我估计是弹簧压力小了。性能好的珩磨头应该用不了这么多时间吧?据说用于批量生产的珩磨头都是油压或气压的,不用弹簧。

网友(点评):
余量大了,弹簧力不够就会这样。 把余量放到0.02会好一些。这个尺寸的珩磨头用液压或气压结构上不容易,可以换研磨方法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老师傅,请教个问题:珩磨的效率有内圆磨高吗?我自己做了个磨16内孔的珩磨头,4条油石,装在炮台铣上加工 ...

嗯,那如果是买的专业厂家生产的珩磨头,它的效率比内圆磨床高吗?

网友(点评):
热后硬车或镗+珩的效率比热后内孔磨要高得多。作为走南闯北的民工,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而且,上海那个米国品牌的卧珩,价格不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那如果是买的专业厂家生产的珩磨头,它的效率比内圆磨床高吗?

嗯,说得有道理,那家卧珩的名称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