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零件的加工方法,如何线割才能割出来?

楼主(2016-01-07):
求助,如图所示的零件要怎么样才能加工出来(右图虚线倾斜角度15°)
因为材料是高速钢,而且这是一个刀具,所以最好也是最方便的方法:线割(主要省钱)
但是问题是要怎么样线割才能割出来?

网友A:
倾斜着放 不就割出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倾斜着放 不就割出来了么

要是真的这么简单,早就做出来了,你看仔细点,要求走的线是放射线,不知道能不能做?

网友(点评):
你那个算不上是放射线吧,倾斜一个角度,走的还是一个圆弧。

网友(点评):
没看出来。 如果不是个倾斜的圆弧面, 那就去铣一个阳模铜攻, 去电火花打

网友B:
线切割可以直接做,就是要考虑夹具的问题。我前天做的一个倾斜角度的圆孔,线切割隔出来很漂亮。

网友(点评):
能看一眼么?谢谢

网友(点评):
已经都装上去了。这个你要问下线切割的师傅。

网友:
上加工中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可以直接做,就是要考虑夹具的问题。我前天做的一个倾斜角度的圆孔,线切割隔出来很漂亮。

其实按照这个图纸,倾斜后,走一个圆弧线的同时,线还要跟着摆动一定的角度,这样的操作可行吗?

网友(点评):
我看了下你的图纸,如果你这个斜切的口子造型的时候可以用旋转切除做出来,就一定能用线切割。只是有点难度而已。我之前做的是一个斜切的口子,里面是插入钢管的,切出来很漂亮,表面不比车出来的差。

网友:
大锥度慢走丝,然后一定把工件固定倾角压紧了,你图上没数据看不出来。

网友:
是个圆锥面的话,线切割肯定能割出来

网友:
我怎么看都觉得这图纸有点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