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力学计算,应该怎么设置约束和载荷?

楼主(2016-01-07):
一种用于抓取的装置,结构如图。顶部有吊环,可用于连接天车。现在想用ANSYS对其抓取力进行分析,请问应该怎么设置约束和载荷。。新手。。

网友A:
楼主所谓的抓取力是个啥,是抓斗变形在其内部产生内力还是物料施加给抓斗的外力。

网友B:
抓取过程有“刚体”的移动,应该属于动力学分析,这一块学的不多,个人觉得可以如下考虑:1、模型里要建抓取物的,因为抓取力就是抓取物的反力(抓取物不同,力大小是不一样的)2、组件模型里零件间的接触要设置、3、吊环处给向上的小位移,抓取物给固定。
写完仔细想想也不太合理,实际中抓取物是不固定的。
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谓的抓取力是个啥,是抓斗变形在其内部产生内力还是物料施加给抓斗的外力。

就是这样的结构能抓多重的物体。当然,这个值跟抓取接触面的摩擦系数有关。分析的目的就是想知道,在给定一个被抓取物质量的时候,至少应选用多大摩擦系数的橡胶,然后将其加到抓具末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抓取过程有“刚体”的移动,应该属于动力学分析,这一块学的不多,个人觉得可以如下考虑:1、模型里要建抓取 ...

其实也不算动力学。分析的目的就是想知道,在给定一个被抓取物质量的时候,应选用多大摩擦系数的橡胶,才能抓取。可以当做静力学,然后将被抓取物的重力加到抓具上。关键是抓具本身的约束和上面吊环怎么设置载荷,还没想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