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画桶里面的结构?

楼主(2016-01-07):
刚学不久,现在需要画出图片所示的三维图,求助,桶里面的结构怎么画?求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画一个,然后阵列啊。

网友:
用草图画一个圆,生成一个螺旋线,零件按照螺旋线阵列并与内壁的面相切,阵列完就是你想要的了

网友:
有点像回转窑

网友:
能用钣金画吗,展开圆筒成一块平板画里面的小弯板,然后阵列,在压缩成圆筒

网友:
Solidworks采用曲线驱动阵列可以完成。

网友:
曲线驱动的阵列,做一个,然后再用圆周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