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和轴承密封

楼主(2016-01-07):
参考了彭老@害怕伏枥 大侠的共享图纸,使用推力+深沟球轴承。

但我的应用有点不同:我的转盘在下面,并且对固定板(负载约1t)提供支撑。转盘另有支撑结构。

初步结构打算如图这样弄,请教如下几个问题:
1)推力滚针轴承使用AXK系列,目的是降低固定板和转盘之间的间隙。推力轴承总高才5mm,当前间隙约1~2mm;
无论滚针还是滚珠,都是3片组装式的,如何密封润滑呢?

2)两个深沟球轴承,因中间有阻隔,无法采用轴承套+端盖的密封结构,直接靠轴承自带的双面密封盖,可行么?

3)转盘为单点支撑,且不在圆心位置,也就是存在一定的偏载;小深沟球轴承有否必要存在(转轴没必要那么长,完全可以缩短),如何校核?

谢谢各位指点!并感谢@害怕伏枥 老师!

补充内容 (2016-1-8 20:16):
更新了示意图,转盘有偏心的单支点向上顶,固定在转盘上,跟随转盘转动。转盘材质:Q235。谢谢各位指点!

楼主:
@老鹰 谢谢老大!

网友:
这是昨天看到的,希望给你有所启发。实在不行就用回旋槽就可以解决一般粉尘/油水常见的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的ppt是数控机床吧。第三张图没看懂,蒙圈了~

网友(点评):
是的 第三张是加工中心主轴的端盖密封一部分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毛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毛毡。

这种油毡圈如何固定?需要加大间隙么,最大不能超过4.

网友(点评):
不是 你开个类似轴向密封的沟槽,然后剪一圈毛毡,塞沟槽里面。

网友(点评):
怎么出来个 不是 ,这Google 拼音 坑

网友(点评):
2mm以内没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google拼音有何特色,我用搜狗

网友(点评):
明白了,基本就是硬磨,阻挡异物入侵,无法阻止油气挥发

网友(点评):
没有后台程序,不像搜狗一样偷偷下东西

网友(点评):
毛毡密封可不是硬磨,毛毡密封有标准,如果使用合理,使用寿命一般都是终身的,不能密封气体。和介质黏度有关,具体大侠百度即可

网友(点评):
搜狗这德行!试下google的。我表达不准,应该是差不多接触到。看样子要用黄油~ 谢谢!

网友:
转盘没有轴向固定?转盘会掉下来哈

网友(点评):
转盘另外有结构支撑。且有偏载。

网友B:
图上没有画出,偏载?深沟球轴承不能承受偏载力哈!

网友(点评):
设想是,推力和深沟球各自解决轴向和径向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没有画出,偏载?深沟球轴承不能承受偏载力哈!

将支点画到示意图里了。支点固定在转盘上。

网友:
偏载您说的是个什么概念呢?

网友(点评):
以前的图没画出来,更新了示意图,请看。

网友(点评):
以前的图没画出来,更新了示意图,请看。

网友:
用自带密封轴承,存在偏载应选用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轴向负载快1t了,选择了推力滚针轴承,推力轴承似乎都是不带密封的

网友:
那套图纸啊,全名字是什么?

网友(点评):
给个email,打包发给你!彭老的焊接转盘SW图纸

网友:
留名学习,对于轴系的设计还是不行。

楼主:
@yc1990717120
朋友帮我看看!谢

网友C:
楼主,你好:
      感谢相邀!
      实话讲轴承确实是我的短板:我这边用的轴承都是外国货,有问题返回解析基本都一个回复“推测可能是**原因导致,轴承各项检测都合格”(拍几张照片表明有拆解分析,关键指标还要保密的),自己没有检测条件拿他没辙,还好不良率相对较低,解析过一次领导也就不太关注,换个轴承就拉到。以下两点题外话仅供参考:
     1、自密封轴承(通常为自带润滑脂,免维护):建请勿要迷信其密封性,这边返回的故障件(轴承异音)基本在沟道和滚子上会有发现划痕,在润滑脂中有检测出砂砾(二氧化硅),铁屑等。(取润滑油做成玻片,用显微镜找,完了估算分布密度和总体含量,这点还是佩服老外的认真)
     2、轴承的偏载(或为设计,或为装配导致):当发现轴承沟道有划伤或磨损,润滑油有铁屑时,老外会说轴承偏载,不信可以做故障再现或者以前的试验结果拿出来比对;实际是否偏载,设计也说不清,别人的东西抄过来的嘛。此处最好能自己慎重设计一下。
     3、轴承的定位:仅从该图片上看,细节部分都没有反映出来,不知是没有考虑到还是怎样。
     总体而言,此处若为少量生产日常有维护的设备那还好,若是汽车这样批量生产又几乎没有维护的就要特别小心了。
     另对轴承相关资料也是很少的,包括机械设计原理,机械设计手册这些主要也就讲讲轴承分类,定位方式和载荷-寿命计算。这里推荐三本书,希望有用:《密封设计手册》,《轴承设计与技术规范,故障诊断实务全书》,《实用轴承手册》(建请支持正版)
     以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感谢相邀!
      实话讲轴承确实是我的短板:我这边用的轴承都是外国货,有问题返回 ...

朋友谦虚了!兄台所言正是我深为之担忧的。

1、密封
在深沟球自带的密封盖外,正在寻思其他加强措施;
推力轴承是分离式的,所以要格外考虑密封。
有偏载但没使用圆柱滚子轴承也是因其无自带密封盖。

2、偏载
因为避开障碍导致只能有一个不对称的支撑点,实属无奈。
转盘转速低,相当于静态偏载。所以从载荷选型上留了很大余量,使用2个轴承来分担。

3、定位
深沟球都安装在一个10mm厚的焊接板块上,坐在轴上,不考虑热变形。
位置狭小,除了卡簧有没其他更好的方式?
而且用卡簧,也不知道锁内圈还是外圈好?轴承高度至少9,几无多余空间了。

感谢推荐的书籍!重更了示意图,以便更清晰了解整体结构。
再次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