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计算:直流电机过载运行

楼主(2016-01-07):
前段时间拿到一个任务,这里将解决问题的过程贴出来,希望大家一起讨论,如果有错误的地方,也恳请指正:
一个自行设计的传送带,满负载的时候,电机转不起来

如上面图片所示,负载为叠在一起的料盘,十盘料,总重量150kg。通过一个直流减速电机+T形减速机的形式提供动力(灰色带尾巴的是电机,白色是自带减速机,蓝色透明部分为T形减速机),动力传递到同步带轮上,通过张紧的同步带来拖动料盘运行.

问题具体表现为:放5盘料的时候,传送带可以正常运行,放10盘料时,电机无法转动,手推后,一松手电机就会停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结构本身没有问题,已经在其他设备上经过了验证,这次要求做本地化,因此更换了电机的驱动器,这是唯一的变化

下面说一下我分析问题的思路

电机带负载启动时,皮带提供的动力是皮带与料盘之间的摩擦力,其最大值可以根据最大静摩擦来计算
当电机稳定运行时,动力与阻力平衡。动力仍为皮带与料盘间的摩擦力,其大小由阻力决定。阻力为料盘与支撑不锈钢板之间的摩擦力

求电机启动电流
1. 求料盘与皮带的最大静摩擦F1=W*g*µ=882N(µ取0.6
2. 求同步带轮输入扭矩T= F1*D/2 =2667.2N.cm(D为同步带轮直径,60.48mm)
3. 求电机输出扭矩T1= T/i=53.344 N.cm  i=50,为总减速比,包括T形减速机和自带减速机

根据以上第三步得到的扭矩,查询电机的扭矩电流曲线,得知,启动电流为9A

求电机运行电流
1. 求料盒与不锈钢板的最大静摩擦F1’ = W*g*µ1 = 588N (µ1取0.4)
2.求同步带轮输入扭矩T’ = F1’* D/2 = 17781N.mm = 1778.1 N.cm
3.求电机输出扭矩
T1’= T’/i = 35.562N.cm

根据第三步得到的扭矩,查询电机
的扭矩电流曲线,得知,运行电流为6A

驱动器可以提供的最高电流为5A,至此原因找到,驱动器无法提供足够的启动电流,甚至无法提供电机正常运行的电流,因此才表现为带负载无法启动,手推,松手后仍无法运行

到这里似乎问题可以画个句号结束了,只需买一个更大的驱动器即可。
但是又有了新的问题,由电机参数可知,电机运行额定电流为2.9A,因此电机在启动和运行过程中,始终在过载运行,那么问题来了,过载运行应该有个时间限制,否则电机肯定会由于来不及散热而烧毁

这个过载运行带来了两个问题

1. 电机的单次运行时间是否超过最大允许工作时间
2. 电机长期运行是否满足要求

关于第一个问题,咨询了供应商,他们提供了电机的热时间常数(35分钟)和简易计算公式,如下图

由公式计算得到,该工况下的过载周期为8.2分钟,而电机的单次运行时间可以根据皮带长度和电机额定转速计算得到,仅为3.45秒,远远小于过载周期。因此电机单次运行满足要求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需要计算电机运行的均方根扭矩,将这个值与电机额定扭矩做比较,该应用中,由于电机运行节拍非常长,为36分钟,也就是说,电机运行3.45秒以后,再过36分钟才需要再次运行。因此计算的到的均方根扭矩也非常小,因此电机可以满足长期运行要求

但由于极端情况下,电机仍有烧毁的风险,因此要求电气部门在电机驱动器内部设置了电流限制,并在PLC软件设置了电机最大运行时间限制

至此,整个问题才有了一个完结

以上,是我此次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贴上来,希望能跟大家交流一下,如果能得到各位大侠的点评,自然是更好。先谢过!

最后附上电机的参数

尝试了几次图片都无法上传,抱歉,只能提供链接如下:电机型号为GR53*58,24伏供电。有兴趣的朋友自行下载

http://www.dunkermotoren.com/default.asp?id=9&mid=8&lang=6

网友A:
你也喜欢用德恩科的小型电机啊

网友B:
有没有计算启动惯量够不够?按照你这样算的话只是计算正常运转的扭矩!

网友C:
小弟请教两个问题
1.I_N和I是什么?
2.启动和运行时的电机输出力矩都要大于电机的额定转矩17N.cm,此时是否应该换了转矩大的电机?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喜欢用德恩科的小型电机啊

大侠你好,这个应用比较特殊,因为空间比较小才选了这个电机的。我们使用的不是很多,通常都是用普通交流电机拖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计算启动惯量够不够?按照你这样算的话只是计算正常运转的扭矩!

大侠,你提醒了我

计算里面应该是漏掉了传动部分的飞轮矩,但是负载转换而来的飞轮矩不应该再次考虑,因为已经以附加外力的形式参与了计算

不知大侠认为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请教两个问题
1.I_N和I是什么?
2.启动和运行时的电机输出力矩都要大于电机的额定转矩17N.cm,此时是 ...

大侠你好,

这个公式是供应商提供的,用来计算最大工作时间的。其中IN是电机额定电流,I是电机实际电流,计算得到duty cycle,然后拿这个值参与计算最大工作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请教两个问题
1.I_N和I是什么?
2.启动和运行时的电机输出力矩都要大于电机的额定转矩17N.cm,此时是 ...

之所以没有更换更大电机也是从经济性和实用性考虑。因为没有必要为了短期的使用而购买一个很大的电机,这会是巨大的浪费。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电机是允许过载运行的。

楼主:
肯请各位大侠能给与指点和点评,在此谢过

@害怕伏枥
@zerowing
@逍遥处士
@祥云飞鱼

网友:
超爱此网站

楼主:
感谢鹰大推荐+精华

也请各位大侠能帮忙做个点评,先谢过了。如果能够从中帮忙找找错误和疏漏的地方,更是不胜感激。

网友:
学习了,以后我也要发这样的牛贴

网友:
页面提取自-Dunkermotoren 德恩科 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
留名学习,看大侠们论道。

网友:
正好想补一下电机方面的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
留名,等待牛人出现

网友:
选电机没做过这么详细的设计。

曾用过400W的伺服电机。根据计算结果,200多W就足够,但一询价,400W的反而便宜又有现货,干脆都用400W的了。

网友(点评):
原来便宜也有好货的

网友D:
你是第一次用直流电机?启动载荷接近额定载荷的10倍,他家有连续使用区域和间断使用区域工况的图表,这个问题处理起来没那么复杂,直接查图表就行了。

网友E:
你选的电机转矩是多少?多少W功率的

网友F:
这事儿就不科学
只听说过选电机需要计算的,没听说过选驱动还要计算的。

网友G:
这个结构本身没有问题,已经在其他设备上经过了验证,这次要求做本地化,因此更换了电机的驱动器,这是唯一的变化

可不可以认为:哪里都“抄”下来了。就是驱动器没整明白,所以调出来。
关于过载运行的问题是这样,启动电流一定是很高的,是倍于运行额定电流的。你的设备运行时间很短,无所谓启动电流和运行电流了。在概念上启动电流≠过载电流。

网友H:
最近也在学习电机的选型计算,不过我的是伺服电机,需要知识类似。
在伺服电机中,还需要考量另外一个参数就是转动惯量,负载惯量与电机转子惯得比值要小于某个数(不同厂家的数值不一样),否则动态响应就比较差。
得到负载惯量后,算出总惯量(折合到电机轴<减速比>,还要包括电机本身的转子惯量,减速机转动惯量)乘以加速速(这个还看你使用什么运动曲线,三角型,梯形,S曲线,或者修正正选,修正梯形等),获得总电机扭矩,还要乘一个安全系数(有人取2或1.5)。再与电机的峰值扭矩做比较,来校核电机是否合适。当然还需要校核均方根扭矩。
接下来还要计算功率,以及电流,去选择伺服的驱动器。
过程类似,哈哈!
就是比你的过程复杂一下:)
一起学习,一起努力!

网友(点评):
你的这个皮带结构算是经典结构,有公式可依的。我的是非标的机械连杆机构,要算等效转动惯量,这个更复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第一次用直流电机?启动载荷接近额定载荷的10倍,他家有连续使用区域和间断使用区域工况的图表,这个问 ...

感谢大侠的关注,启动电流大约为额定电流的3.1倍。这个电机本身是适用于S1工况的,即连续工作制。但实际应用是S2工况,即短时工作制。没有选更大的是因为以前项目也这么在用,同样的电机,接近的负载。因此这个项目没有更换电机,只是更换了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侠帮忙贴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选的电机转矩是多少?多少W功率的

感谢关注

额定扭矩为143 Ncm,额定电流2.9A,额定电压24V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事儿就不科学
只听说过选电机需要计算的,没听说过选驱动还要计算的。

感谢关注。

驱动器自然也是需要根据工况选择的,本来这个工作应该是供应商应该做的,不过这个例子里面显然,供应商没有做好,我们拿到的是一个偏小的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结构本身没有问题,已经在其他设备上经过了验证,这次要求做本地化,因此更换了电机的驱动器,这是唯一 ...

感谢关注

我们公司的定义比较特殊,电机是机械设计购买,驱动器是电器设计购买。所以才有了这个问题的出现

说到启动电流,如果启动的瞬间驱动器无法提供需要的瞬时电流,那么电机还是无法启动(因为是带负载启动),也就谈不到运行,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近也在学习电机的选型计算,不过我的是伺服电机,需要知识类似。
在伺服电机中,还需要考量另外一个参数 ...

感谢关注

我查询了很多资料,但是关于类似工况应该怎么计算,一直也没找到明确的方法,因此才有这个帖子的出现,希望能借助大家的智慧,找到正确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

我们公司的定义比较特殊,电机是机械设计购买,驱动器是电器设计购买。所以才有了这个问题的 ...

公司运作大都如此。好在搞明白了不然很麻烦。好在有样机。不过通过这次你就有所掌握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点评):
借你吉言。不过要在验证这个计算方法之后了。

网友I(2017-11-02):
电机带负载启动时,皮带提供的动力是皮带与料盘之间的摩擦力,其最大值可以根据最大静摩擦来计算
当电机稳定运行时,动力与阻力平衡。动力仍为皮带与料盘间的摩擦力,其大小由阻力决定。阻力为料盘与支撑不锈钢板之间的摩擦力

大侠你好,启动阻力根据最大静摩擦力计算,我明白,第二段话(紫色的部分)电机稳定运行时的阻力为料盘与支撑不锈钢板之间的摩擦力,这句话你的意思是料盘和支撑料盘的钢板之间的滑动摩擦力吗?是这么理解吗?
可以理解为皮带两侧有不锈钢支撑,即限制料盘偏移同时又支撑料盘吗?也就是料盘同时和皮带和不锈钢板接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机带负载启动时,皮带提供的动力是皮带与料盘之间的摩擦力,其最大值可以根据最大静摩擦来计算
当电机稳 ...

大侠,你好,感谢关注

现在回过头来看以前做过的计算,还是发现的一些问题的

对于这个设计来说,需要考虑的不仅是皮带与料盘之间的摩擦力,在此之外需要考虑的是:

1. 减速机的效率,由于是行星轮减速机,效率会比较高,但仍是影响因素之一
2. 皮带与带轮之间的摩擦阻力,这个会比较大,对结果的影响也较大。但是由于带轮和皮带都是单独购买,没有确切参数,因此只能近似取值

因此,
在电机启动的时候,阻力为:皮带与带轮摩擦力矩 + 皮带与托盘最大静摩擦力的等效力矩 + 托盘与不锈钢支撑板之间的摩擦力的等效力矩
在电机平稳运行的时候,阻力为:皮带与带轮摩擦力矩 +  托盘与不锈钢支撑板之间的摩擦力的等效力矩

网友J:
电机在这个工况是很讨厌的。 你还没考虑 电机温升对电机效率的影响。我曾经经历过,电机按工况运行良好,但是做寿命时,为了加快速度,将系统运行频次提高。 由于电机热量没有即使散出, 到后面,电机就带不动了。

网友(点评):
我赞成你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机在这个工况是很讨厌的。 你还没考虑 电机温升对电机效率的影响。我曾经经历过,电机按工况运行良好,但 ...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机在这个工况是很讨厌的。 你还没考虑 电机温升对电机效率的影响。我曾经经历过,电机按工况运行良好,但 ...

电机温度对电机输出功率和效率确实有影响,
我去查阅了一些资料,说法是这样的:
具体影响多少还要看电机是什么类型的,永磁还是电励磁,供电方式也有影响,比如是恒流还是恒压
但是不论是哪一种,,貌似影响的比例并不是很大。

层主的应用里面说了,原工况运行良好,说明是在额定工况以下,改变计划以后带不动了,所以我认为根本原因是散热不好,超过了电机允许的运行温度,从而过热保护了。如果查看直流电机的详细参数,会发现过载倍数通常都在2以上,,所以不会出现带不动的状况

层主的这个应用,是否可以考虑同时加强散热,比如风扇主动散热。如果你正是利用了温升对寿命的影响来做加速测试的话。那就只能考虑降低负载的方式了,需求不同,采取的方式也需要做相应变化

网友:
对呀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