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斗包装机

楼主(2016-01-07):
我们的设备,无斗包装机

网友A:
没有螺旋输送机,怎么达到25kg正负0.1kg的呢?

其实这种25kg包装机,早就系统化了,单一台机是没什么意思的,整个一条线还差不多。

网友B:
是不是这个只是入袋封袋部份,称重部分在上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个只是入袋封袋部份,称重部分在上面啊

不是的,称重和挂袋落袋都在夹袋嘴上实现,这样的包装机就是这样的结构和功能,使用于50公斤以下的颗粒料包装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请教下哪种结构在精度种速度上高吗.每分种几个包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螺旋输送机,怎么达到25kg正负0.1kg的呢?

其实这种25kg包装机,早就系统化了,单一台机是没什么意思 ...

你说的不完全对,这样的设备在种子 化肥,粮食等颗粒料的包装应用很多,在机台上面只需有料仓就可以了,配一台空压机,通电就可以了,简单的很,至于料仓的上料你加绞龙也行,没有人工上料也可,这我们多的多了,有机会可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不完全对,这样的设备在种子 化肥,粮食等颗粒料的包装应用很多,在机台上面只需有料仓就可以了,配一台 ...

这东西是烂大街了,进口25w欧,无人值守,国产25万人民币也能做到只补料,只跺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