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骨架油封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6-01-07):
有一个设备,内部是油脂,外部是1.5Mpa的高压空气,中间能否用骨架油封密封。我查了下手册,上面说有耐压的骨架油封,但是我觉得它的意思是指耐油脂的压力吧,这里当外部环境压力高时能不能适用,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不行,骨架油封只是油封,不是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骨架油封只是油封,不是密封圈。

那请问像这类密封该采用什么样的密封形式么?

网友B:
O型密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O型密封圈

同意,还要看看lz中间密封的形状,基本就是这个思路。

网友:
用毛毡条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