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tion销钉/螺栓安全检查中的折弯动量指的是弯矩吗?

楼主(2016-01-07):
simulation销钉/螺栓安全检查中的折弯动量指的是弯矩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对,就是这个弯曲载荷比那儿,有个折弯动量,是不是就是弯矩,我和材料力学力的公式换算了一下,不敢确定是不是,还望大侠指点

网友(2021-04-02):
请问下,折弯动量M,换算强度是不是直接用σm=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