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密闭空间内轴承润滑的问题

楼主(2016-01-07):
现有密闭油箱空间,轴承盖相对安装于油箱两面,一对轴承固定于轴承盖内,齿轮安装在轴上,轴安装于轴承内;目前的轴承润滑方式为飞溅润滑,通过齿轮的高速旋转带动油液飞溅;存在的问题是,齿轮飞溅只能保证一侧轴承润滑,无齿轮安装一侧的轴承润滑不足,轴承损坏;想请教有没有好的方式,可以充分润滑两个轴承?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齿轮箱轴承是怎么润滑的?
可以好好参照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箱轴承是怎么润滑的?
可以好好参照下。

请问您有相关资料可以提供借鉴一下吗?在网站上搜索不到什么资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有相关资料可以提供借鉴一下吗?在网站上搜索不到什么资料呢。

来自西工大《机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自西工大《机械设计》

谢谢回答,目前采用的就是飞溅润滑的方法;只不过是单侧有齿轮飞溅油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目前采用的就是飞溅润滑的方法;只不过是单侧有齿轮飞溅油液

如果你能上装配图,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建议。
社区里高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