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力学一塌糊涂 求指点

楼主(2016-01-07):
F为向下的力  ,不小于3500N  ,摆杆机构用伺服电机带动  输出转速为200rpm , 每次转半圈 用多大功率的伺服电机合适  。谢谢。

楼主:
物理  力学  不好真不该入这行:'(:'(:'(

网友A:
F不小于3500N,最大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F不小于3500N,最大是多少呀?

忘写了  水平位置 最小3500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行吧

 还是想干这个啊

网友(点评):
那就埋头看书,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想干这个啊

是啊!多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写了  水平位置 最小3500N

水平位置是啥的水平位置?而且计算功率你只给了最小负载的大小?难道不是负载越大,所需的功率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位置是啥的水平位置?而且计算功率你只给了最小负载的大小?难道不是负载越大,所需的功率越大?

是用来切断 用的  3500N 就足够

网友C:
你参照下冲床吧啊,你这个不合理。

网友D:
虽然不想承认,但不得不说我的力学也都还给老师了。你这种机构为何要用伺服电机?是为了次数吗?而且这个不是电机转一圈就能冲压的了,需要让这个曲柄转起来,有个惯性才能进行冲裁。所以你的伺服电机在这里似乎根本就没有优点。建议你还是用普通电机吧,如果你一定要次数明确,那就用油缸冲压(7Mpa 25缸径 7*10^6*3.14*(50/2)^2*10^(-6)=13700N),或是气液增压缸。你可以看看那些压机厂家的一些样本

网友:
楼主,你好:
      对于此题,建请先简化模型,暂不考虑曲柄滑块机构对功率的损耗,以及曲柄的转动惯量及转速变化等。
      解题方法总体为瞬心法:(我只作简要说明,请你自己计算,须知事必躬亲)
     1、利用瞬心法求取滑块的速度与曲柄转角的关系式,可知在曲柄和连杆相互垂直时,滑块具有最大速度。此时滑块向下(或向上)的力最小。
     2、利用此时的力与速度相乘得到输出功率等于输入功率(此处作简化计算),求出此时需求的输入功率。
     另若为实际设计,需考虑加大曲柄的转动惯量(加飞轮)以减小振动,且需考虑转速的变化,以及传动效率等。
    以上,谢谢!

网友:
要用飞轮蓄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物理  力学  不好真不该入这行

我感觉我看不懂

网友E:
说真的,这种基本力学问题都要让人给你解答的话,会很累人的,累在几何分析要画图。不过今天帮你解答一次,就此一次。

自己去代换两个角度的关系。
得到最小转矩后,乘上转速就是功率。在选择电机时再把传动效率考虑进去,就是你所需电机的最小功率了。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稍微学习一下就能解答出来,为什么非要求助,而不自己先去找下资料看看

网友(点评):
你这个算要知道2个角度,但是电机在旋转过程中角度不一定,你还得找个极限位置,一般算连杆用顺心加虚位移算,会简单很多,特别是多连杆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真的,这种基本力学问题都要让人给你解答的话,会很累人的,累在几何分析要画图。不过今天帮你解答一次, ...

谢谢大神  我要认真学习一下力学   我也觉得丢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不想承认,但不得不说我的力学也都还给老师了。你这种机构为何要用伺服电机?是为了次数吗?而且这个不 ...

客户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参照下冲床吧啊,你这个不合理。

好的 谢谢

网友:
这是个最简单的曲柄滑块机构啊,最基本的,把每个件的受力单独拿出来分析就OK
一塌糊涂是因为你没学

网友:
物理,数学

网友:
每个信息都是有用的——再问多少时间动一次

网友F:
初见以为是初中的物理题。
细看貌似需要考虑的方面挺多,200rpm,也就是每秒钟3.33次;
再往下看原来是切断用的,平行时楼主说是受力3500N,也就是350KG的力,这个力不知道楼主怎么算出来的。就切断用途的话,应该是用被切材料的剪切强度算的吧,但物体有惯性,每秒钟切断3.33次,主要考虑冲量产生切断力。
楼主还是参考冲床做这个设计吧,现在这个设计结构电机承受周期性脉冲载荷,没几下就坏了。
还有切断刀具材料和形状也是需要考虑的,也可以让厂家直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初见以为是初中的物理题。
细看貌似需要考虑的方面挺多,200rpm,也就是每秒钟3.33次;
再往下看原来是切 ...

怪我没说清楚  切橡胶的  不用200rpm  最多100左右 只不过参照以前的设计,谢谢层主的建议

网友(2017-02-20):
引用 楼主:
怪我没说清楚  切橡胶的  不用200rpm  最多100左右 只不过参照以前的设计,谢谢层主的建议

伺服电机转动惯量小,冲击载荷,电机容易坏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