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油箱容积要大于齿轮泵流量2-3倍,为什么油箱不能小于泵流量呢?

楼主(2016-01-07):
看到机械设计手册中,给出油箱容积大于齿轮泵流量两到三倍,为什么油箱容积不能小于泵流量呢?为什么?麻烦请教各位兄弟姐妹们,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
@张聋子  我想听正解,虽然我知道油箱会烧开~

网友(点评):
没见过或听说过油箱会烧开,但见过装载机油箱因泵失效导致油箱高温。

网友(点评):
烧开是说的夸张了,实际是温度过高,导致油很稀了

网友(点评):
我真的见过油烧开过

网友:
貌似2,3倍也是估算之余。我只知道如果油箱的油少于泵的话,那么这个一个油路连一个完整的回路都不算,整个回路会有气体。泵的效率自然就低了很多。2,3倍的原因是因为油能充满整个泵,阀和缸之类,箱内还有余油,可行程稳定的回路

楼主:
非常感谢朋友的指点,谢谢

网友:
如果油少泵会抽空

网友:
油少了,工作压力不够!

网友:
把油抽光泵里还是没满油怎么干活,温度咋整???

网友A:
最低限度,泵不工作时,由于重力作用,油会回流,如果你的泵在系统的最低点,阀和执行元件在高处,也不一定非得那样。
重要的是,液压系统工作时会发热,一来热胀冷缩,必须有膨胀空间,二来需要散热,无非散热 面积和散热时间,满足这两个要求,一个有足够容积和足够表面积的油箱是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
油箱容积大于系统的流量3到5倍。

楼主:
谢谢朋友们,我目前工作地方为四川绵阳,在一国企航空研究院工作,朋友们过来绵阳打声招呼哈,我电话151823749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低限度,泵不工作时,由于重力作用,油会回流,如果你的泵在系统的最低点,阀和执行元件在高处,也不一定 ...

朋友您好,装了冷却器后,油箱容积可以比没装油箱容积要小的多吧?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低限度,泵不工作时,由于重力作用,油会回流,如果你的泵在系统的最低点,阀和执行元件在高处,也不一定 ...

最低限度,泵不工作时,由于重力作用,油会回流,如果你的泵在系统的最低点,阀和执行元件在高处,也不一定非得那样。朋友这段话不太明白,麻烦指点下,谢谢

网友:
首先要满足系统执行件的工作容积要求,另外还有散热要求,这只是估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低限度,泵不工作时,由于重力作用,油会回流,如果你的泵在系统的最低点,阀和执行元件在高处,也不一 ...

所谓“闭式”系统,液压油从泵经过阀进入执行机构后直接回到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您好,装了冷却器后,油箱容积可以比没装油箱容积要小的多吧?谢谢指点

你这么说,概念上没什么问题,散热器的设计当然以表面积最大化为主,但容积也不小,也可以说是油箱的一部分,那么另一部分小些也正常。但到这个层次,定性讨论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实际设计时,如果各方面要求比较苛刻,就需要比较精确的计算和管路结构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低限度,泵不工作时,由于重力作用,油会回流,如果你的泵在系统的最低点,阀和执行元件在高处,也不一 ...

还有另外一个意义——一段时间不工作的话,重力作用下,密封也不很好时,油会向下流,极端情况下,绝大部分油都会回到油箱,油箱容积小于管路容积+元件容积,油就漫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低限度,泵不工作时,由于重力作用,油会回流,如果你的泵在系统的最低点,阀和执行元件在高处,也不一定 ...

网友:
最低限度,泵不工作时,由于重力作用,油会回流,如果你的泵在系统的最低点,阀和执行元件在高处,也不一定非得那样。也不一定非得这样?有些不太明白?麻烦指点下。谢谢

网友:
这个只是一个估算值,油少散热不好,油多又浪费,一般前人的经验就是手册上的推荐值